请教 电池容量标称的问题

楼主(2013-06-20):
请教大家个问题: 锂电池上标称容量XXXXmAH,一般是指满电压到多少截止电压的放电容量?,或者其他定义

网友:
应该是满电到最低放电电压为止的容量。

网友:
理论上是!

网友:
LIPO的话是按放到3.0V计算

网友A:
一般都虚标的

网友:
一般都没有续表的 比如2200  会在2100-2300 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虚标的

现在一般容量是不会虚标的,虚标C数的比较多,用容量来弥补C数的不足!

网友B:
测试容量的截止电压,最低见过2.5V的,也有2.8V,更多是3.0V。我测试的几十款电池,4.2V-->3.0V @1C电量能达到标称的大概也就五分之一,集中于少数两三个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容量的截止电压,最低见过2.5V的,也有2.8V,更多是3.0V。我测试的几十款电池,4.2V-->3.0V @1C电量能达 ...

谢谢了 动力锂的电截止电压最低只到3.5v,如果电池标称容量是满电到3.3v或者更低,对于动力锂电容量就被打折扣了。能发消息告诉我那几个牌子的锂电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