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v值是否一个近似值?

楼主(2013-06-20):
影响kv值的因素很多,札数,气隙,np数,磁能积,等,但标的kv值很多时是百位整数的,有这么准吗?

网友A:
额!   买个4G的U盘,1024*4=4096 但是通常情况我们只能得到3.89左右的容量!

网友:
作为天C公民,我们要心存喜乐。至少人家没给你标6G给你3G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   买个4G的U盘,1024*4=4096 但是通常情况我们只能得到3.89左右的容量!

硬盘基础知识普及(个人理解):硬盘生产商通常是以1G=1000MB为换算标准,也就是4G=4000MB,按正常的换算就是4000MB/1024=3.90625GB,加上格式化使用掉的空间,所以实际可用是3.89GB

楼主:
难怪我们天C的4m宽带只有400k了,而且还是不稳定的

网友:
kv是空载测试的,具体跟负载大小有关,实际运转的时候比标称kv小一点

网友:
仅供参考!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难怪我们天C的4m宽带只有400k了,而且还是不稳定的

所谓的带宽除以8才是你下载工具上显示的下载速度,单位的问题,不是你想象的那样。4M的带宽最高500K左右的下载速度,400K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额!   买个4G的U盘,1024*4=4096 但是通常情况我们只能得到3.89左右的容量!

存储厂商都按1000为单位算的,而计算机是按1024。
所以4G为:
4000MB=4000,000KB=4000,000,000BYTE
大约为:4000,000,000/1024/1024/1024 = 3.72529 G
当然,模型厂的KV数据的确是一个近似值,但一般相差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谓的带宽除以8才是你下载工具上显示的下载速度,单位的问题,不是你想象的那样。4M的带宽最高500K左右的 ...

正解,4M是4M bit的意思,而下载时显示的是500 KB, 除以8换成byte才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存储厂商都按1000为单位算的,而计算机是按1024。
所以4G为:
4000MB=4000,000KB=4000,000,000BYTE

。。。。我也就是你最后那句话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