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FBL100重新焊尾电机后锁不住尾了

楼主(2013-06-20):
之前算是小炸吧 只碰到了尾巴,把尾电机的线碰断了,我自己焊上以后飞机几乎飞不起来,疯狂自旋。。根本锁不住尾,使劲推油门一飞大浆肯定会打到地上。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电机的俩头接线反了,倒过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的俩头接线反了,倒过来就行了

你说尾电机的接线吗?驰远的售后告诉我黑接红。。。

楼主:
上了段视频,大家帮忙看看哪里的问题

网友B:
不会是接线时不注意搞短路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接线时不注意搞短路了吧

我联系售后他说MOS管烧了,但我觉得不太可能啊。。我很注意的在弄啊。。

网友:
你稍微加油门摆机尾试试,看看尾电机是不是提供和你摆动相反的力呢

网友:
还有看看尾电机转的方向和桨对吗?

网友:
估计是烙铁的静点把板子上的某颗原件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