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恒龙M41--趴地(视频增加)

楼主(2013-06-20):
恒龙M41改造完毕,几天的时间加上熬通宵,没一次改都是不堪回首啊。。。先放段视频,再慢慢发图。。。
今天拍了两个视频
曾经看过一个美军测试黑豹坦克的视频里面,黑豹坦克在树林里行驶、刹车急停时,车身轻微抬头的效果很吸引人。
所以这次希望能改出一点这样的感觉,就知足了。

这次改软了避震,加了前挡泥板,把机枪的灯换成炮盾上了。。另外加了些装饰的伪装网、兵人什么的。。。不过视频里面车速还是快了,下次能拍个低速抬头的效果就好了。。。
总的来说不是改的很大,小改怡情,大改伤身。。。

非常不喜欢M41的履带,都比实车的宽大,失真了看着别扭,总觉的差一点M41的那种感觉。。

炮塔形状也感觉不太丰满。。所以加挂了很多伪装网,希望能把形状破一下,下一步准备做炮盾上的帆布。。

。。。。。。
首先加上驱动轴套。手上没有合适的轴承,所以我找了些吸管做替代品。。呵呵,物尽其用才好。

把吸管截成这么长两根,套在驱动轴上。。。

外面的效果。。。

里面的效果。。。这样长度可以仿制轴套移动位置,也可以把轴上的力量传递到车体上,保护脆弱的原厂波箱,这是必须要做的。
当然有轴承最好了。。。可惜我没找到

M41的冒烟波箱很难上冒烟油,于是在车体上开了一个检查口。。

炮塔车长席也开了个口,方便放入3.75寸的兵人,开成这样难看的形状是因为也可以用双面胶粘上原厂的车长。。。

原厂的高射机枪红灯装在潜望镜上了,换成BB弹开炮警告灯,模拟成并列机枪好了。。

改了避震,金属履带后,履带下垂厉害总是碰到避震筒固定处。。

时间长了有点磨损。。。 KV1也有这个问题,履带下垂磨到附加装甲,还没想到怎么弄。。。

于是找了些直径8的塑料垫圈。

套在固定处的金属轴上

好了,刚好可以撑着下垂的履带。

用文件夹的胶板做了两块挡泥板,呵呵,希望外形有点变化。。。

炮塔里面的线一大坨。。

这次用了TK22的坦克电调,体积比较小,比较好安排内部空间

。。。为了以后拆装方便,所以线上用了些连接头。 最后合上之前线是这样的。。。

最后是那个发动机舱的开口。。

用透明胶板做了个内框,外面盖上外板,开口正好在冒烟波箱上方。

关上后,做了几个旋转的小卡子固定。。方便以后打开

好了,打完收工。。

网友:
悬挂调的很好,赞

网友:
车速控制下就完美了,悬挂调节真心不错

网友:
8错  最喜欢这种效果了  去野跑看看?

楼主:
这台老爷车就是准备野跑的。买的早,买回来的时候螺丝柱、外壳都是破损,修修补补当时就下决心粗用了。当然还有其他原因,轮子少好修理,勤务性好,呵呵

网友A:
前后轮弹簧剪得太少了吧,基本是跪在地上

楼主:
RE: 改造恒龙M41--趴地

引用 网友A:
前后轮弹簧剪得太少了吧,基本是跪在地上

不会吧,那是我故意让它趴的一下……

网友:
你这弄得太夸张了,多留一圈会更好。我的第一对和最后一对都没敢剪太多。其中最后一对要比前面的少剪一些,因为重量只要集中在后面

网友B:
前后弹簧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后弹簧剪多了……

呵呵,就是学习了你的帖子,才下决心改了M41的潜望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就是学习了你的帖子,才下决心改了M41的潜望镜。。。

挡泥板改得很不错!

网友C:
塑料垫圈很有想法,换成橡胶的可能会好些,或者去掉一节履带吧。

另外轴套这样不会噪音比较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挡泥板改得很不错!

呵呵,都是些废物利用。。以后正儿八经买些ABS胶板才是正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塑料垫圈很有想法,换成橡胶的可能会好些,或者去掉一节履带吧。

另外轴套这样不会噪音比较大吗?

轴套没有和轴承比较过。还不能确定噪音会不会大。。。不过换了金属履带后噪音都大,也没特别注意这地方噪音大不大。。

楼主:
主要是用这种轴套几乎所有的恒龙坦克都可以塞进去。。省的我到处去找轴承。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套没有和轴承比较过。还不能确定噪音会不会大。。。不过换了金属履带后噪音都大,也没特别注意这地方噪 ...

确实,换了金属的噪音不是一般的大,尤其是波箱和履带,要照这样说确实没啥影响了

网友:
很有赶脚,要是再旧点就更完美了

网友:
履带有些松啊

网友:
怎么剪弹簧呀,轮子拆不下来,只能拆铆钉 和摇臂与避震处的六角螺丝 ,轮子是粘的拆不下 ,怎么剪到弹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