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狗3可以一边图传一边录像吗?

楼主(2013-06-20):
请问,狗3可以一边图传一边录像吗?
意思就是,狗3可以当摄像头把图像传回地面吗,而且还同时录像?
新手,什么都不懂的,呵呵。

再问下,如何设置同时录像和图传呢?????????

网友:
好像会有延时

网友A:
直接插上去就能用 一边录像一边实时输出!不用调

网友B:
有风险,3分钟视频无变化时,图传会黑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插上去就能用 一边录像一边实时输出!不用调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风险,3分钟视频无变化时,图传会黑屏。

居然有风险?那么高手,你觉得我该如何弄呢?单独再弄一个摄像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居然有风险?那么高手,你觉得我该如何弄呢?单独再弄一个摄像头?

高手算不上,只是发现狗3有这个问题:显示内容如果3分钟内无变化,AV输出到图传会无信号,导致显示器黑屏,但此时狗3的录像仍在进行,但你却无法通过地面的任何操作让已经黑屏的显示器有显示,这时如果按狗3的任意键,显示又恢复正常。
解决办法:
法1)另用摄像头连接图传进行FVP,狗3放于云台上只用于录像。这样的好处在于,狗3由于有云台,拍出来的画面会比较平稳,普通摄像头无云台,正好能反映飞机的飞行姿态,便于遥控。
法2)狗3边录边连图传,但你得保证在飞行过程中,镜头前的画面在3分钟有变化。如果大雾天穿云会有极大的风险,模型在地面静置调试时间不超过3分钟。低空飞行一般没问题。
反正我用的办法1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手算不上,只是发现狗3有这个问题:显示内容如果3分钟内无变化,AV输出到图传会无信号,导致显示器黑屏 ...

万分感谢高手的解答,对大家很有参考价值。
不过我飞F550,应该不会离开视线范围,所以我打算选方法2,就算黑屏也可以看得到。
如果是固定翼,恐怕就真要弄个单独摄像头了,不然都不知道飞哪了,呵呵。。。。
再次感谢您的解答,是在太有用了。。。。。

网友C(2013-12-01):
引用 网友B:
有风险,3分钟视频无变化时,图传会黑屏。

你好 请问 黑狗3  3分钟 视频无变化 图传会黑屏 如果我飞机一直在运动  也就是 画面 就跟走路一样 一直变动 会不会黑屏呢 请问 我没能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 请问 黑狗3  3分钟 视频无变化 图传会黑屏 如果我飞机一直在运动  也就是 画面 就跟走路一样 一直变 ...

画面在动就不会黑屏,我是用的灰狗。
黑狗的情况不知道,最好自己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