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JJ起飞总重量求解

楼主(2013-06-20):
新西达2212 kv1000
电机
,新西达30A电调,仿APC 1047桨,MWC轻量版飞控,450Cm机架,最大起飞总重量能达多少?

网友A:
1.5kg?估计要满油才飞起来

网友B:
刚称了一下,2200的电池的话整机900多克,4200电池的话,1100多克。

网友C:
很简单,把设备装好了,浆朝上,称一下,让浆转起来,再称一下,就求出拉力,再除以推重比

网友D:
这个动力,超过1KG都不好飞了……

网友E:
老实讲,很少见到1000KV的用在这个级别的多旋翼上

网友F:
LZ,别听他们瞎说,我是郎宇X2212kv980 起飞1350G,飞行六分钟,3.7左右,2200电,3S。
4200的电,能飞11分,
下部要上2216v,5200电。。。
等我报告!

网友G:
1200左右比较合适,大概7分钟吧。

楼主:
谢谢各位!!
那就是说JJ全重1200以下就行,如果1500以上就飞不起来了,对吧。

网友:
楼主 打错了 应该是450mm ,而不是450Cm 相当于4米多长 那是米物吖!

网友H:
楼主真不小心,其实我以前那部,450架子,上了电池接近900多G,能飞13分钟

楼主:
谢谢提醒,没说我还真没注意是Cm,应该是45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