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火车神器

楼主(2013-06-20):
成本5元不能再多了,只有一个手机,照不到全家福~

楼主:
顺便求问450传动配件都换新了,减小了很多,但是还是会在飞的时候看到脚架在震动,怎么办

楼主:
坐火车再也不用担心手机没电了

网友A:
这回你在火车上呆10天也不怕了。不玩航模的享受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回你在火车上呆10天也不怕了。不玩航模的享受不到!

其实是为了手机有充足的电量上5IMX,11个小时坐票挺难熬的

网友B:
理论上也就6600MAH的电量!现在的智能手机动不动都2000MAH了,所以带一块电池也充不了多少次!但你可以带好几块,我最近也才弄了一个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也就6600MAH的电量!现在的智能手机动不动都2000MAH了,所以带一块电池也充不了多少次!但你可以带好 ...

我的G12,1350毫安,一块电池可以冲4次,2块电池可以冲8次,其实我也就2块电池,每次飞的好蛋疼

网友:
原来是一转接电原啊

网友C:
请问,电压不会太高吗?

网友:
我也看标题进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电压不会太高吗?

那个小木盒里面是个DC-DC降压模块,12-24V稳压5V3A

网友D:
12v转4.2v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v转4.2v的吗?

万用表测4.97V

网友E:
直接连个车充就行了。。。12V转USB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连个车充就行了。。。12V转USB

车充不好改造,要拆开,价格也比这个贵呀

网友:
呵呵 我也是这样用的

楼主:
为什么2L的问题没人回复!!!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为什么2L的问题没人回复!!!

哈哈!双桨也有震动没调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充不好改造,要拆开,价格也比这个贵呀

车充带有保险丝,比较安全,拆开也很简单的。。。至于价格,5块钱一个淘宝一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双桨也有震动没调吧

去调下试试

网友:
神器我也有,就是不做火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小木盒里面是个DC-DC降压模块,12-24V稳压5V3A

木盒好小啊,是用硅二极管的简单降压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也就6600MAH的电量!现在的智能手机动不动都2000MAH了,所以带一块电池也充不了多少次!但你可以带好 ...

你錯了,不是這樣算的,一般手機是1S的,算電力要以能量來算,不可以只看多少mAh不看電壓。
6600mAh3S用來充1S2200mAh,可以充到8次以上呢?

网友H:
高铁上都有插座的吧

网友:
请问LZ。要几个手机才能看到全家福???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你錯了,不是這樣算的,一般手機是1S的,算電力要以能量來算,不可以只看多少mAh不看電壓。
6600mAh3S用 ...

你这算法没错!我算的也没错!但你图看错了,LZ用的是3S2200MAH的电池!

网友I:
引用 楼主:
去调下试试

先别安旋翼头,看看震不,如果安旋翼头才震,就是双桨了,转起来肉眼可见的,声音也不对,升力也不如以前大,看看拉杆长度,分别量下两个桨的螺距,如果还不能解决双桨,就好好调下桨了,不要用质量太差的木桨,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算法没错!我算的也没错!但你图看错了,LZ用的是3S2200MAH的电池!

LS一定是没注意到,以为楼主6600MAH的电池呢,算的都对。

网友:
降压模块很便宜

网友:
期待详细点的图哈。那个降压模块怎么连接的。有空我也做一个。起码出去的时候可以救急。

网友:
我的都是启动油机、给手机充电共用,就是来回调电压麻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先别安旋翼头,看看震不,如果安旋翼头才震,就是双桨了,转起来肉眼可见的,声音也不对,升力也不如以前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高铁上都有插座的吧

LZ苦逼坐K字头硬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G12,1350毫安,一块电池可以冲4次,2块电池可以冲8次,其实我也就2块电池,每次飞的好蛋疼

我就一块电池岂不是更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