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炸了。。。求救。。。

楼主(2013-06-20):
我又炸了 升空以后飞机的姿态马上不对了

我没有动作 各个舵在地面上也正常

电机座的支撑木 都歪了。。。(还能飞么?)

哎 自信心严重受挫。。。

网友:
基本都是炸过来的,没事的。

网友:
新手练好模拟器是一个很好的办法,更会增强自信心。

网友:
楼上正解!LZ还是苦练模拟器吧,舵面反射都还没建立,不炸才怪了!

网友:
炸机大王路过

网友A:
谁科普一下失速的知识

网友:
多炸几次就好了

网友:
炸炸更健康!!!

网友:
炸机是每个高手必经之路,捷径就是找老鸟带,及时改正你的缺点,走向正途。

网友:
那就修好了再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科普一下失速的知识

飞机(或机翼)的升力是与迎角成正比的,迎角增加,升力随之增大。但是,一旦迎角增大到某一值时,则会出现相反的情况,即迎角增加,升力反而急剧下降。这个迎角就称为临界迎角。当飞机的机翼超过临界迎角之后,流经上翼面的气流会出现严重分离,形成大量涡流,升力开始下降,阻力急剧增加,飞机减速并抖动,各操纵面传到杆、舵上的外力变轻,随后飞机下坠,机头下俯,这就是失速。如果这时飞机存在侧滑,还会出现绕机体纵轴的滚转,进入螺旋

网友B:
如果你的模拟水平没有问题,可能是飞机组装的问题,或重心问题,或失速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模拟水平没有问题,可能是飞机组装的问题,或重心问题,或失速问题。

飞机翻滚 但是 我在地上操作加油门的时候舵没动啊 一上天就不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翻滚 但是 我在地上操作加油门的时候舵没动啊 一上天就不对了

上天跟地面两码事,地面主要是看各设备舵面是否正常。飞到空中重心很重要,在地面大概调好重心,上天后依据飞机姿态再用控微调

网友:
检查升降,方向,副翼的舵面,检查重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翻滚 但是 我在地上操作加油门的时候舵没动啊 一上天就不对了

请将你的飞机图片发上来,请以后注意,既然是问问题,你就要把飞机的相关信息准确地告诉大家,才好为你解答。像你这样,也没有说明是什么机型?什么配置?连张炸机的图片都没有,让人怎么给你解答?

你说地面上加油门舵没有动,其实地面和空中完全是两码事,你飞起来时总要拉升降杆吧?有些时候(这跟玩家的操作习惯、技能、控的质量有关)在拉升降杆时,可能会带动副翼动作,像有的3D机,副翼极灵敏,舵机稍有一点动作,副翼即可产生很大的动作。当然,我不知道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机机,所以无法给你准确答案!

如果你的描述没有错误“飞机翻滚”,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副翼产生了动作,否则不符合情理。当然,这个动作你自己是没有感知的(无意识的)。

总之,在不清楚你飞机的情况下,我以上所说只能做参考了。

唉。。。。。。问问题者,不把飞机情况说明清楚,真是害死人啊!

网友:
总结一下问题,下次注意,这就是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