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飞机悬停只有3分钟

楼主(2013-06-20):
我看别人3D都能飞个4到5分钟,为什么我就飞个悬停只能飞3分钟???

网友:
有很多原因的,比如 电池不行了 螺距没调好 油门太大了 大齿和电机齿太紧了 机械各个轴承不顺了  等等等等

网友:
在机械顺滑,电池给力的情况下,很可能是油门曲线与螺距曲线的匹配问题

网友:
很多因素的

网友:
主旋翼双桨也会费电

楼主:
是我把油门推太高了,现在油门一降,时间马上就增加了一倍!!!!!!

网友:
楼上的几个说的都对。

网友A:
帮顶,希望高手能出个教程,教别人怎样调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
只要求一米多高的位置悬停时间长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顶,希望高手能出个教程,教别人怎样调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
只要求一米多高的位置悬停时间长一点

搜索以前的调机贴即可。我印象里回复了很多次油门螺距曲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