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电机的卡簧都坏了,不知道买那种请教,谢谢!!

楼主(2013-06-20):
450电机

1.左边,花牌3900KV    轴径:3.17MM
2.右边,XXD 3500VK  轴径:3.17MM

网上找到以下几种,第一种应该可以用,后面2种不知道能用吗请教,那种要好? 谢谢!!!

网友:
第一种.因为容易产起...

网友:
淘宝上的航模店有专门的XXD电机卡簧卖。。。3.17的

楼主:
有些说第2\3种不能装,保险还是入第1种卡簧,昨晚入了新花牌3860KV电机,旧电机先保存后续来维修吧,谢谢!!!

网友:
第一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