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pro 方向往左不动

楼主(2013-06-20):
如题 往右正常。

网友A:
猜灯谜吗?

楼主:
飞着的时候打舵不动 不会转方向 滑套会动。

网友B:
尾翼还是副翼啊

楼主:
尾翼 鸡头不会往右

网友C:
那你就不要往左撒,,,一直往右不是也能达到目的呀

网友D:
同问,我尾桨行程两边都调到头了,尾舵机方向和锁尾方向也都没问题。给油还是左旋,往右修正最多只能保持不在左旋,往右也感觉幅度不大。总之尾桨距行程最大了,但是打舵反应很小,锁不住尾。飞机是450PRO+ZYX,求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