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遥控车载柏通 1.2G 800MW原装天线与全向天线+低通滤波器 对比实验结果

楼主(2013-06-20):
车是环奇山鼠727短卡,环奇原厂2.4G遥控 有刷电机。加了三叶草四叶草全向天线与低通滤波器之后,与原装天线相比,效果的确好了那么一点点;室内有效距离40米穿过四、五堵墙,再远遥控就失灵了;室外也就是个50米,稍有点障碍物,就开始闪屏。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如果图传、全向天线、低通滤波器的质量都合格的话,我怀疑是环奇原厂遥控器不给力,遥控距离短、还有杂波、自身易受干扰,同时也干扰图传。想不透,恳请大神指点~!

网友:
我用的富斯GT-3C控,200mw5.8G的图传,地面拉距测试100米左右,地面的干扰挺厉害的,图传传输距离为空中的一半就不错了,我想控也差不多

网友A:
这就是微波传输的特点了,怕遮挡。一般的砖混墙体尚可穿透,但遇到大地,就无法穿透了。你站在高一点的凳子上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微波传输的特点了,怕遮挡。一般的砖混墙体尚可穿透,但遇到大地,就无法穿透了。你站在高一点的凳子 ...

遥控可以用72M么?但是据说72M的延时比较大,不能实时控制

网友A:
谁说72MHz有时延?飞F3A都是72MHz,那是2.4G JS的谣言。40MHz 72MHz等频段皆可,就是慎用2.4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说72MHz有时延?飞F3A都是72MHz,那是2.4G JS的谣言。40MHz 72MHz等频段皆可,就是慎用2.4G。

感谢指点~!那我买个72MHZ的控,就可以解决遥控距离太短的问题么?用不用加功放

网友:
地面几百米没有问题。

网友B:
40、72M的控,传输距离不输2.4G,甚至还要好些,就是抗干扰差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72M的控,传输距离不输2.4G,甚至还要好些,就是抗干扰差些。

感谢帮助~~~~~~~!

网友C:
图传用5通道试试,图传发射与遥控接收隔开20公分左右,越远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传用5通道试试,图传发射与遥控接收隔开20公分左右,越远越好

感谢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