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ar把我折腾死了 加了图 高手 大大们求教啊

楼主(2013-06-20):
看图吧  大概就是第一通道的舵机的行程跟其他两个不同  后来换了一个大黑测试也是一样的  舵机也换了一组 一样的情况

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 求解啊

楼主:
最后一个图看着貌似有点问题 其实没有的  那个时候油门没有在完全中间的地方 在vbar上看在0的位置是在中间的

网友A:
这里调了没?

网友B:
首先有个问题

你的控在对频之前行程校正了吗
升降、螺距、副翼行程是否都是+-100%?

网友:
看飞机图,明显是舵机的修正方向反了嘛。

网友:
换舵机试试

网友C:
飞机图1 副翼和螺距摇臂明显是往上抬的,图2明显是往下的,正好相反。

网友D:
遥控器的十字盘类型要选h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调了没?

这里调节了的  还是不行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有个问题

你的控在对频之前行程校正了吗

都是的10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机图1 副翼和螺距摇臂明显是往上抬的,图2明显是往下的,正好相反。

那我该怎么做

网友E:
既然舵机,陀螺都换了还是这个问题,那么你得在你的控上找原因。控在调V8之前所有设置有没有归零?你重新开组模型,各摇杆行程重新校正一下再来对V8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遥控器的十字盘类型要选h1

我是选的H1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舵机,陀螺都换了还是这个问题,那么你得在你的控上找原因。控在调V8之前所有设置有没有归零?你重新开 ...

好的 我现在去试试 谢谢了

网友:
有电脑 V8设置很简单 外场时MB设置也很简单
不知楼主怎么设的 搞的这么p复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里调节了的  还是不行额

上图看看呗!

是调了没用还是调不了?

网友C:
往后,在有一个画面会提示你调整,舵机相反向滴

网友F:
vbar是最好调的陀螺仪了,你先检查一下飞机的硬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舵机,陀螺都换了还是这个问题,那么你得在你的控上找原因。控在调V8之前所有设置有没有归零?你重新开 ...

我已经从新设置了一组模型 依旧是这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往后,在有一个画面会提示你调整,舵机相反向滴

这个问题我已经改正 可以依旧还是这个问题额

楼主:
引用 网友F:
vbar是最好调的陀螺仪了,你先检查一下飞机的硬件吧

我已经换了一组舵机测试 依旧是这个问题 还是第一通道的舵机行程比其他的大

网友G:
通道有没有插错?后1左前2右前3

网友:
这里你必须看,V8第一个画面,升降,副翼,螺距,推 拉,左,右必须遥控对应,并且,飞机舵机摇臂运动要是正确的方向,才是对的。我估计你就是这里出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通道有没有插错?后1左前2右前3

  左右是怎么定的  是飞机的尾巴对自己的左右 还是飞机的头最对自己的左右

网友H:
24叔发的图已经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了,

网友I:
LZ,让你上视频怎么就这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I:
LZ,让你上视频怎么就这么难

我是不会发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看看呗!

调了没用额  我怀疑是我的舵机通道接错了  顺便问下你们的舵机那个界面是不是2是正常 1.3反向

网友A:
引用 网友H:
24叔发的图已经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了,

似乎你知道的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乎你知道的太多了!

谢谢你们了  我调好了  问题出在通道接错了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24叔发的图已经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了,

谢谢你们了  我调好了  问题出在通道接错了  谢谢了

楼主:
谢谢在这个帖子出现的人

你觉得我会给你们说我到一个模型店去 别个调vbar要400块钱

你觉得我会给你们说,我在魔游的帮助下赚了400块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左右是怎么定的  是飞机的尾巴对自己的左右 还是飞机的头最对自己的左右

....什么情况下后面只有一个舵机。。。。。无语啊!

网友J:
我严重怀疑就是你控的原因,是不是改过手模式没设定对,只是简单调换了弹簧和压片。这个时候你认为你是推的油门实际上你是在推升降? 我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严重怀疑就是你控的原因,是不是改过手模式没设定对,只是简单调换了弹簧和压片。这个时候你认为你是推的 ...

不是的  是这样的 我的通道接错了  我推油门通道  在v8中显示的是前后副翼的通道  并且我在v8中把第一通道的舵机反向  导致我的油门变成3个同向的升降副翼了

网友:
目测楼主不是大问题,一定是一个很小的设置问题,所以容易被忽视。

网友:
哈哈 jr新建模型还要吧摇杆模式改过来

网友:
跟贴的都很热心,但都把问题想太复杂了,这问题只是你的控上菜单的美国手,日本手那里设置错了,换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