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0汽油直机供电问题求前辈指点!

楼主(2013-06-20):
入了一台RJX260有副翼直机。买的时候商家说汽油机震动大,建议我买的有副翼的。控已入futaba 14SG,锁尾陀螺已入futaba GY611,供电想直接上7.4V锂电。突然发现GY611供电只支持到6V,给商家打电话,商家说最高8.4V没问题。还说如果担心可以加条降压线。我现在犹豫了,不知怎么办好。求前辈们给指点一下。谢过了先!!!

楼主:
跪求指点!!!

网友:
有专用的二合一降压器。

网友:
简单 +  节约 :: 舵机 +7.4V 单独 供电。。抽掉 中间的 红色电源插针,,

GY611供电只支持到6V,你直接 加 1只 IN4008 之类的 硅二极管。

总体 花费 才 不到  1元 人民币。。

参考 —— 俺 ——

楼主:
多谢两位前辈的指点,如果我就用7.4V直供,斜盘用高压舵机,GY611前面加条降压线,锁尾舵机用低压的。这样会不会比用UBEC更稳定些啊?另外,我的发动机是磁电机的,不用CDI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