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设置求助

楼主(2013-06-20):
遥控器刚到,在练习模拟器中。。凤凰模拟器、天地飞8x。。
设置成左手:上下为油门、左右尾舵。右手:上下升降舵,左右副翼。不知道这样是否标准?

楼主:
目前能降落了。。虽然落点不怎么准。

发现默认下,航模飞机很灵敏,各种舵面量打一下子就回中比较好。要不然飞行姿势很容易操作过头。

目前觉得飞航模最难的就是远处飞机的飞行姿态不好判断,看不清飞行姿态就无法很好的控制飞机,结果就是。。。。。

楼主:
另外还有几个模拟器AeroFly、RealFlight、REFLEX有必要都装吗??是否凤凰的最好呢??

网友A:
是美国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还有几个模拟器AeroFly、RealFlight、REFLEX有必要都装吗??是否凤凰的最好呢??

RealFlight G6及鳳凰4.0要裝,練完G6練鳳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美国手啊

左手:上下为油门、左右尾舵。右手:上下升降舵,左右副翼。这个就是标准的美国手设置?

对了遥控器买的时候是左手油门、美国手。
那这样模拟器与实际的遥控器一致我就放心练习了。

网友:
是美国手啊,没有问题

楼主:
总觉得出厂默认的遥杆太轻了。。看控制器说明书说可调摇杆阻尼,,不过得拆开才能调,第二天就得拆控吗?

不知道调整后效果如何。。

楼主:
对了在确定一下摇杆方向:
方向舵摇杆右压,飞机头向右偏航;方向舵摇杆左压,飞机头向左偏航。
升降舵摇杆前推,飞机低头俯冲;升降舵摇杆下拉,飞机抬头爬升。
副翼摇杆右压,飞机向右滚转;副翼摇杆左压,飞机向左滚转。

看戴氏飞行教程,说应该设置副翼-升降舵混控。有点不太确定,应该怎么设置。

是不是为了修正转弯时,机头向下掉的问题?

比如右转弯,副翼摇杆右压,飞机向右滚转。升降舵摇杆下拉,飞机抬头,进入转弯。
同时,方向舵方向舵摇杆左压,飞机头向左偏航,抵消低头的趋势?

网友A:
回楼主,就是这样啊。副翼升降混控一般是给三角翼的,两个舵机既要控制升降又要控制副翼,实现小半径转弯。

网友:
标准的美国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楼主,就是这样啊。副翼升降混控一般是给三角翼的,两个舵机既要控制升降又要控制副翼,实现小半径转弯。 ...

你的意思是只有飞翼类飞机才需要设置混控?正常飞机不需要?

楼主:
感谢各位说明,标准的话我就放心练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说明,标准的话我就放心练了。

标准就放心了?常用的手法有美国手与日本手,日本手是右手油门。
另外还有反美国手、反日本手,一共四种手法,均可谓“标准”。

本人曾经练近两个月美国手,没有搞定悬停,后来请教了老手,改为日本手。
建议楼主弄明这两种手法的区别,选择适合自己的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准就放心了?常用的手法有美国手与日本手,日本手是右手油门。
另外还有反美国手、反日本手,一共四 ...

谢谢提醒。

网友:
很详细咱也学习了谢谢。

网友:
摇杆阻尼我也调试过,但我的D10控,只有油门有阻尼,D10都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