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好小子1720尾部震颤严重

楼主(2013-06-20):
4S电池 ,好盈飞腾40A ,朗宇X2814  KV900 ,1060桨

试机时发现40%油门时尾翼开始颤动,70%以上出现严重震颤,求助~

网友:
做好桨平衡,另外,EPP材质就决定了他容易震动,个人看法。

网友:
我的1400也有这个现象,桨平衡了没有哦,用9050桨应该足够了吧,桨太大了震动也会增大。

网友A:
桨气流吹的,貌似这类fpv载机大部分时间都是小油门巡航,所以实际影响不大

网友:
epp太软了,这个你需要给加强度,试一试用碳纤维加固,或者刷一层玻璃钢。不过epp本身就这样,不行就换epo或者eps的飞机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桨气流吹的,貌似这类fpv载机大部分时间都是小油门巡航,所以实际影响不大

对于想飞fpv的来说任何小问题都不能放过,不然会死的很惨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2
我的帖子里26楼写过解决此问题的办法,LZ可以参考

网友:
是不是没有装好??

网友:
EPP材料, 再加上用碳杆连接机身和尾翼. 这种振颤是免不了的. 应该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2868&extra=&page=2
我的帖子里26楼写过解决此问 ...

这个方法不错~  确实有效!!同时也谢谢大家的热心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想飞fpv的来说任何小问题都不能放过,不然会死的很惨

非常同意,这样的震颤很容易造成舵效的消失

网友(2013-09-20):
缩短或加大尾杆,平尾前端加贴碳片就好了.

网友D(2014-10-19):
您的900kv 配10寸桨用起来怎么样?动力足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的900kv 配10寸桨用起来怎么样?动力足不?

表示空载很好,很飘,不要拉太多东西,否则最好上2820

网友D:
引用 楼主:
表示空载很好,很飘,不要拉太多东西,否则最好上2820

您说的空载,重量是多少?我准备载1.5kg的FPV设备,这电机合适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说的空载,重量是多少?我准备载1.5kg的FPV设备,这电机合适不?

带4s 3000的电池可以在1/3油门下稳定飞行,曾经试过4s 5000加狗台飞行也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