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攻丝的问题

楼主(2013-06-20):
如题:求助一个攻丝的问题,因为不知发到哪个版块,所以发到直升机这里,这是里人气最旺,高手最顶尖,请版主见谅。我要问的是:
我想攻直径为3mm的丝,要用多大直径的钻头先钻孔,再攻丝,手头现有3mm的丝锥,就是没有钻头,不知买多大的,所以请高人们帮忙,不胜感激。

网友A:
M3 螺距是0.5mm 用2.5~2.6mm钻头

网友B:
看材質,如果是鋁件的話,建議不要大於 2.5mm

网友C:
套丝前,给丝锥上点机油 入丝后 每转一圈 往回倒半圈丝锥。注意 丝锥不要套丝到 钻孔最底端 小丝锥不能 瞬间加力 尤其是 刚开始套丝的 前几丝,丝锥 基本垂直与工件平面即可。【具体 钻头尺寸楼上面的都说了】如果 实在搞不定丝锥垂直问题, 可以用台钻的平台钻孔 钻夹头夹住丝锥手动往里套丝。注意 清理丝锥陶寺时候的铁屑。

网友D:
。。。有非标螺纹的,自己研究你的是否非标,不是非标按楼上说的就OK

网友E:
粗牙细牙钻孔不一样吧

楼主:
谢谢你们的回答,不胜感激。

网友F:
2.5的就可以了

网友G:
应该2.5左右吧,攻不动的时候不要蛮力,往后退2圈,排出碎屑,再慢慢加力,还有最好不停检查丝锥的垂直度,不要搞歪了,会很难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