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5 又炸了……不知道怎么调了啊

楼主(2013-06-20):
今天下午下班以后在院子里飞APM2.5四旋翼,手动模式操作,前几个起落还比较正常,就是飞高了以后收油下降时有点晃动;

最后一个起降准备降落的时候,在离地面1米左右时突然掉高度,但是立刻又恢复了动力;
落地以后突然后翻来了个底朝天,马达高速旋转,油门已经收到底了,还是高速旋转,不断电的话根本没又停下来的意思。

是第二次出现类似的问题了……该怎么调才好啊,或者是硬件除了问题?

PS:朗宇X2212 kv960 ,电调中特威30A,山寨F450机架,控是天8X

就找到这一张图,刚调好的时候飞得很稳的。

网友A:
没遇到过这个问题.......不知道LZ降落了是否上锁?

网友:
表示没遇到过

网友B:
报下配置  看哈机机图赛
你也可以查看下apm日志,看有什么端倪没,apm日志就是专门来整这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这个问题.......不知道LZ降落了是否上锁?

降落还没落稳就突然翻了,收油然后上锁还是没有用,电机没有停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报下配置  看哈机机图赛
你也可以查看下apm日志,看有什么端倪没,apm日志就是专门来整这些的。

apm日志? 回头我找找
在什么位置可以看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apm日志? 回头我找找
在什么位置可以看到?

看wiki上有说明https://code.google.com/p/arducopter/wiki/AC2_datalog?wl=zh-Han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wiki上有说明https://code.google.com/p/arducopter/wiki/AC2_datalog?wl=zh-Hans

好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看wiki上有说明https://code.google.com/p/arducopter/wiki/AC2_datalog?wl=zh-Hans

还有我的这个帖子里的回复,可能对你有帮助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6946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我的这个帖子里的回复,可能对你有帮助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694 ...

哇,这个帖子里信息量好大,呵呵。都是牛人

网友C:
什么模式下飞行,什么模式下降落的?

网友:
我用的naza手动降落,电机也不停转,改到姿态模式,电机停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模式下飞行,什么模式下降落的?

全部手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