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组两块3S动力电池,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13-06-20):
自己组了两块2200MAH,3S动力电池。用了一个月就怀孕了,谁能推荐好点的单体电芯最好是4000MAH以上的。

还要请教一个问题,过去电池用的都是14AWG的硅胶线,基本没有什么温度,为了降低成本用16AWG的估计也没事,有谁用过吗???

网友A:
求曝光你买的电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曝光你买的电芯·

网上卖电芯的就那几家, 一家叫什么飞马模型,除了电芯外还有配套的硅胶线,插头,平衡冲线卖;还有一家叫巴毅的,之前MX3G搞过活动;还有一家叫什么江达电池的,曾在家他家买过(有时候电芯不一定有你要的型号,而且只卖电芯,没有线材卖),还有一家叫什么修旭科技的,之前搜淘宝没见过这家在卖,
p.s,刚去淘宝特意搜了一下,又有看到一 ,两家在卖的,(之前一直想自己组装电池,淘宝上卖电芯的店几乎都去看过)应该是最近才卖的

网友A:
谢谢 楼上的 我知道前几家 但是没买过所以请楼主YY一下是谁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 楼上的 我知道前几家 但是没买过所以请楼主YY一下是谁家的·

这个是飞马模型,电池质量貌似还行,容量和内阻还可以,一致性不太好,也不耐用,或者我放电放的太狠。用了大概一个半月。而且有点小贵。
http://fmmx.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spm=a1z0k.1000783.2.123.FlsPnA&shop_id=101990031
这家欧阳电池价格可以,容量不确定,我悬停一块5000MAH,40分钟左右,当然也可能是JJ太重的原因,但是电池质量还有待验证,我刚焊好一个,用了大概一星期,放电可以,至于是否耐用,还不知道。
http://okcroco.taobao.com/?spm=2013.1.1000126.21.dDY94W这家广州辉煌,暂时还没购买过,不过电芯型号尺寸比较多。
http://shop100257580.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spm=a1z0k.1000783.2.99.bK0oBB&shop_id=100257580
这家电芯8*30*90的尺寸适合做控电,我买了3块还没到。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k.1000775.1.74.jbUKOW&id=9664763355&_u=m1u1lphd1d2

网友:
据说组电池需要分容,需要一定的技术和设备,一般是在一批电芯里面筛选容量一致的电芯,自己买几片电芯可能很难保证一致性。

飞20-30个起落回来给大家说一下结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 楼上的 我知道前几家 但是没买过所以请楼主YY一下是谁家的·

这家专门卖各种插头还有端子的,型号很齐全,基本上模型上的插头都有,非常便宜,质量也可以,买个端子钳自己接插头很划算,花一百元估计插头够用一辈子,至于线材很好买就不说了。
http://mishangtaosm.tmall.com/shop/view_shop.htm?spm=a1z0k.1000783.2.6.rqZZfL&shop_id=100874947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 楼上的 我知道前几家 但是没买过所以请楼主YY一下是谁家的·

这家卖各种型号的热缩管很齐全,我一般用PVC的,电池做出来比较漂亮。
http://rsgc.taobao.com/?spm=2013.1.1000126.21.63Y29l

这家卖各种型号的胶布,VERY齐全。
http://szdyjd.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spm=a1z0k.1000783.2.115.7doWOD&shop_id=35175461

网友:
好帖留名,自己动手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