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香蕉头...

楼主(2013-06-20):
从对航模一窍不通时对香蕉头无比亲切,到现在不到半年时间,真实的感觉到这破玩意确实坑人!当然也有使用方法的问题,当渐渐开始脱离新手队伍的时候,听到越来越多的听群里朋友说直接焊死,对于焊工无比烂的我来说,总觉着用不着,折腾这四旋翼三旋翼机架,总会插拔电机线,没有香蕉头怎么能行,再说这东西还是挺紧的,应该不会掉吧.....做三旋翼之前的一次炸机,可以说没有操作失误的问题,当时找不到原因,因为炸在地上,动控,动力正常,电池都摔变形了,后来发现一个电机和香蕉头的连接处虚接着.......最近又有两次,分别是不同的线,幸亏都是在离地不高处测试的时候炸的,没有损失,今天动了动所有香蕉头和电机连接的地方,发现隐患太多,低档电机线都不是硅胶的,是比较硬的线,和香蕉头连接处用细的热缩管封的,有一个明显的由粗变细的地方,如果是硅胶线,没什么问题,但对这个电机线,就出问题了,因为没有硬的外皮支撑,插入焊锡中的部分和外面露出的部分很容易打折,而这个折是普通电线经不起的,时间稍长,这个香蕉头根部,都会出问题,慢慢就变成虚接,因为有热缩管连着,在外面还看不出来,一旦在天上,受点风力什么的,最后的一折就会让电机彻底罢工,像我的,掉到地上,又接上了.......如果是四旋翼就是12个接触点需要时常注意,真坑人,这个接头封热缩管应该不让它缩到底,也能起到缓解线打折的作用.......

网友:
焊死吧~ 炸机的成本可以买N多的香蕉头

楼主:
关键不是价钱问题,我不太会焊这个,要是焊不好,虚焊了,更要命,如果要分开电机和电调,还要焊下来,对我来讲, 样虚焊的可能性会更大吧,这几次试着焊的还行了,只是还是不是很自信,必竟动烙铁都还不超过10次

网友:
呵呵!进天先是看见有人说飞电板坑!现在又有说香蕉头坑!呵呵!

不过确实~香蕉头~~~早就该丢了!又重.又不靠普

网友:
焊似很不错   分开接上动动电烙铁就OK

网友:
早就和香蕉头说再见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不是价钱问题,我不太会焊这个,要是焊不好,虚焊了,更要命,如果要分开电机和电调,还要焊下来,对我 ...

练练焊工也可。我的香蕉头没出过问题。

网友:
我的还没有焊,看来得扔了!

网友:
。。。网络问题发了两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练练焊工也可。我的香蕉头没出过问题。

接插件自有它存在的价值 在使用上会方便许多 每天都能看到吐槽香蕉头的帖子 自己起飞前的检查不够细致全赖在香蕉头头上 这种人就算不用香蕉头全部焊死 也迟早会在别处遇到问题

网友:
焊死你需要把锡包住连接的地方 这样才是最可靠的 但是这样对焊接水平要求很高 要么有条件的 用焊锡池 浸一下 香蕉头出问题 可以看看自己是不是尺寸买太大 连接线太长 线之间有阻力 我认为短的空心铜管会是比较好的连接 两边同时灌锡 连接牢固 又不会太硬

网友:
把香蕉头也用扎带固定,我从来没出过问题

网友:
买来的香蕉头就没用过

楼主:
" 这种人就算不用香蕉头"----这哥们说话也挺成问题!

"起飞前的检查不够细致"---用香蕉头就得用热缩管封上,那个地方热缩一封,你是看不见里面线断没断的,至少是不容易发现,就是看到电机缺相了,我也是挺费事找到断点或是虚接点,我现在也没想放弃香蕉头,只是说确实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不能说香蕉头坑爹。只能说电机线容易断

网友:
我猜测楼主说的肯定是xxd的电机...哈哈哈..xxd那电机线确实坑爹..我也遇到你这样的问题了..

楼主:
的确是XXD,入模未久,米少,现在还只用过XXD,不知道朗宇的A的线就不是这样么?听说低档电机线都没有硅胶的,都是这样硬的

楼主:
昨天是离地1米高炸在草坪上了,感觉幸好是三旋翼,还是尾电机,直接在1米的短矩离内翻过来正着落草里了,像是表演似的,要是四旋翼,一个电机出问题,估计不能翻这么快。。。

网友:
我电机都是硅胶线焊接好之后很牢固啊~

网友:
香蕉头调试的时候方便。。。
焊接线。。记住要买好焊丝。。好坏。。焊接时感觉相差180度呢。。另外焊油也要买。。。焊这些东西电烙铁都至少60瓦以上才能快速焊接。。不然线粗了。。连熔化都困难。。

网友:
我的3旋翼机臂长500mm,分别在电调附近和电机附近有香蕉头,这样一共就有18个香蕉头。

好处是木制机臂炸断了,电机电调就被扯开了,减小损失。最近几次因操作问题的炸鸡,机臂断了,连桨都完好无损,换根松木条立刻变新飞机!

网友:
一直用香蕉头,貌似没什么问题。。。出问题的还是先检查自己吧,别老说这个坑那个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插件自有它存在的价值 在使用上会方便许多 每天都能看到吐槽香蕉头的帖子 自己起飞前的检查不够细致全赖 ...

赞同啊。。。我就这意思。。终于表达出来了。。。。。太感谢了。。

楼主:
因为炸机所以才对香蕉头这样吐糟,是有情绪的,不过楼上有几位是不是没看明白就随口说,用热缩管包住了,如果只是虚接一点儿,就是你检查也很难检查出来,谁飞一次,十多个香蕉头挨个掰一遍,这样检查,不等香蕉头出问题,你就掰出问题了,我炸机回来,有一把试时发现电机有时缺相,好一顿找,才找到那个虚接的点,我其实不反对用香蕉头,题目稍有点标题党, 我发贴也是想把这个接点的问题提出来,有谁在这块有经验的谈谈,大家共同改进,如果我是安装得有问题,帮我提出来,我正好改正,至于仔细检查一说在这个贴子里就不要提了,和我说的这个不贴边儿!!

楼主:
楼上说的用扎带的估计会有作用,因为我的安装线长度问题,我这个地方没法用扎带固定,如果固定就更别劲了

网友:
楼主应该练练焊工了,,~~!玩航模的,怎能不会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