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真正杀 手 是 过 热

楼主(2013-06-20):
如题。本人入直三年来,用废的电机已是尸积如山!呵呵,可别以为这仅仅是碳刷和空心杯,无刷照样有!
所以说,别以为有刷的问题仅仅就是磨掉了电刷:我的好几个J,飞不起来了,取下端盖一查:电刷一半都没磨掉!
这是为啥?原因只有三个:1、磁钢退磁了,2、线包引线与整流子的压接点烧蚀了、接触不良,3、线包匝间泄漏。
以上三点,无不因电机工作过流过热所致!而上述1,可能性最小;上述2,对于180、370来说,可能性较大,对N系列来说则不存在(那是焊接的)!所以说,上述3的可能性最大:无刷的毁损只有这一可能!
呵护你的电机吧!特别是无刷。千万别让它发烫,如果那样,及时换大一号的电机。
以上发言,欢迎拍砖!若能拍死,则无比欣慰!

网友:
据传说电机电调的可靠工作时间是30个小时内?
新人座等高手解答!!

网友:
无刷电机过热时磁钢也一样退磁,电机转动无力,你把电机拆开时定子和转子间吸力变小,再没有啪一下吸住的感觉了。

网友A:
恩,支持!现在正是最热的时候,这个问题是值得提醒的!
我就是因为这个一直没飞爽快过!

起初基本上什么都不懂的时候只想着多买电池、买大电池……后来发现大电池可能适得其反!
再后来第一个370神速挂掉之后(我的还没到因为磨损挂掉,而是换向器上线圈压点脱落)换了主无刷……但尾电机……

即使现在入了一架迷你轴传的无刷小6通,还是感觉 电机发热就不踏实……

不过有一点,比较大的的那些无刷电机,比如上万瓦的800MX之类的这些,发烫被认为是“正常”的,我的750MX空转了十几秒也发烫……

网友:
LZ说得在理!顶!

网友:
热是一切罪魁祸首

网友:
是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恩,支持!现在正是最热的时候,这个问题是值得提醒的!
我就是因为这个一直没飞爽快过!

上万瓦?应该是上万转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万瓦?应该是上万转吧?

呵呵!的确是上万瓦……(只是瞬间功率)转速是2万多了。

亞拓800MX/850MX无刷电机:

●輸入電壓:12S
●最大耐電流:120A/250A(2sec)
●最大輸出功率:5330W/11000W(2sec)
●KV值:540KV
●矽鋼片槽數:12
●磁鐵極數:10
●尺寸:軸6x56.7x112.5mm
●重量:約570g

楼主:
"不过有一点,比较大的的那些无刷电机,比如上万瓦的800MX之类的这些,发烫被认为是“正常”的,我的750MX空转了十几秒也发烫……",是的,大电机对发烫的容忍度是要高些:这大概和热容积大有关吧。

网友C:
无刷的也热成这样??说明啥问题呢?从电子学上来说。。。。。。。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过有一点,比较大的的那些无刷电机,比如上万瓦的800MX之类的这些,发烫被认为是“正常”的,我的750MX空 ...

老兵兄最近折腾啥呢?好久没看到你的DIY文了,以前看过,收获颇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大电机对发烫的容忍度是要高些:这大概和热容积大有关吧 ...

但是我觉得这么大的电机……散热应该更好才对啊,玩惯了小机,一摸那个温度,吓死人了!

而且据说,“不允许空转,空转不带转速过高容易烧……”这点我实在难以理解啊,空转负载很小,电流应该很小才对吧?

不过我自己的实验的确是空转也很烫!

网友E:
对中小型电机,有个温升八度定律,温度每升高8度,寿命减半。。。

微电机可能不止减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刷的也热成这样??说明啥问题呢?从电子学上来说。。。。。。。

过热不外如下原因:
一、负载不匹配,减速比偏小,电机工作在“堵转”状态至铜损大大增加而过热;
二、电机小而飞机大,这种情况就算减速比是合适的,但“小马要拉动大车”,势必靠增加电压来超载工作,则必然过热;
三、线圈的铁芯因切割磁力线而产生涡流发热(铁损),当电机工作在轻载状态时,因转速过高致铁损过大而过热。
空心杯电机无此项发热,效率大为担高;无刷也有铁芯,也会切割磁力线产生涡流,也有铁损,这一条不如空心杯。
只要有铁芯就会有铁损,关键在于铁芯的质量,也就是要磁阻低而电阻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兵兄最近折腾啥呢?好久没看到你的DIY文了,以前看过,收获颇多~~

其实副翼和无副翼是更为先进的,我因操控能力不能突破而止步不前。还是锤子机,只不过更多关注小机。因忙于ZF的事,没时间发贴了,以后还会再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我觉得这么大的电机……散热应该更好才对啊,玩惯了小机,一摸那个温度,吓死人了!

而且据说, ...

是的,摸着烫手总是不好的,这说明热容积虽大但发热更多。空转时应该是发热最低的,否则就是异常:电机开始损坏了,如线圈匝间泄漏、夕钢片间泄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中小型电机,有个温升八度定律,温度每升高8度,寿命减半。。。

微电机可能不止减半了。。。。

这个依据重要!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实副翼和无副翼是更为先进的,我因操控能力不能突破而止步不前。还是锤子机,只不过更多关注小机。因忙 ...

这也没啥~ 副翼无副翼先进、锤子双桨休闲嘛~~ 借用丁大的话,玩直机开心最重要~~

不过话说回来,其实副翼/无副翼也没有老兵兄想得那么难,用模拟器练,几天就能学会!这就像学单车、摔着摔着就会了~

而且学会之后会发现另有一片天~ 主要是碎舵操作、比较耐玩~~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也没啥~ 副翼无副翼先进、锤子双桨休闲嘛~~ 借用丁大的话,玩直机开心最重要~~

不过话说回来,其实副 ...

恩,6通真是魅力更大……“自定义”螺距是精髓!

不过重点的确就是玩得开心……
6通我也会飞了,但的确没有4通机飞得那么休闲和轻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摸着烫手总是不好的,这说明热容积虽大但发热更多。空转时应该是发热最低的,否则就是异常:电机开 ...

恩,的确难以理解……我一直诧异这个问题呢……

虽说空转时转速会过高(说明书提到大桨转速不允许超过2800rpm,但那因该是出于大桨安全吧……)
但空转负载应该很小才对……

一个曾经千元级别的无刷电机……为何会有这样的“缺陷”?(咨询了一些玩家说是正常的……)
难道是因为……额定功率4KW,峰值7KW,这个级别,这点热量正常?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但是我觉得这么大的电机……散热应该更好才对啊,玩惯了小机,一摸那个温度,吓死人了!

而且据说, ...

我的理解是空转不带负载 会使得转速很高 线圈应该不怎么热 热量应该是从轴承哪里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理解是空转不带负载 会使得转速很高 线圈应该不怎么热 热量应该是从轴承哪里来的

我理解为空载转速过高的铁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也没啥~ 副翼无副翼先进、锤子双桨休闲嘛~~ 借用丁大的话,玩直机开心最重要~~

不过话说回来,其实副 ...

模拟器我极不信任,我现在找到一个办法:就用锤子机练四面悬停——确切地说是练四面飘移,练到不错舵,对我来说肯定就OK了!哈哈,我是先熟练了盘旋航线,然后再练四面悬停/飘移,典型的“邪派功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的确难以理解……我一直诧异这个问题呢……

虽说空转时转速会过高(说明书提到大桨转速不允许超过 ...

如果一个好的无刷空转也发热,那一定是铁损发热了!据说只有在一定负载一个合适的转速下,铁损和铜损值相等,这时是效率最高的状态,也就是额定状态。我们对电机的使用原则上就是要靠近这个额定状态,并且要避免“小马拉大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拟器我极不信任,我现在找到一个办法:就用锤子机练四面悬停——确切地说是练四面飘移,练到不错舵,对 ...

为啥不信任模拟器呀?不是很理解。。

楼主:
也说不上什么原因,就是感觉太假,无论视觉上还是手感上,感觉得就是在玩游戏,与实飞差距太大,玩了这个反而不会实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拟器我极不信任,我现在找到一个办法:就用锤子机练四面悬停——确切地说是练四面飘移,练到不错舵,对 ...

哈哈!握手……

当初我学会四通对尾就“展翅高飞”了……完全是在高空学的四面……
真是诡异了,在飞机“下面”我就能飞好四面,在飞机边上就不能

楼主:
铁芯有刷这种电机,以前有过不少讨论如何维修的贴子,开出了不少方子:诸如换碳刷、换端盖、换磁钢、重绕线圈等等。
我认为,如果是在过流、过热状态下用坏的,上述种种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过流状态下线头与整流子结合处的压接点会出现烧蚀状的老化,这种情况怎么修?!小机用的N系列有刷,线头是焊接的,但如果过流,焊锡一定会蒸发掉的!无刷的线头是长长地绞合在一起,就避免了这个问题;
长期过热使用,线圈耐高温有限,一定会出现匝间泄漏问题,这样电机就无力了。
飞不起来,原因在过流引起线头烧蚀、在过热引起匝间泄漏,换碳刷、换磁钢有用吗?
重绕线圈,线头怎么办?按压接设计的,焊接有用吗!压接,你手工条件下可能吗!
除非你按不过流、不过热使用。
但这样用,机机飞得起来吗?
铁芯有刷就是一低效率、低推重比的不合格动力,用在电直上就只能过载使用,就只能是“一命货”!

网友G:
也没那么绝对,电直上有刷马达用好不容易,用好了也不错的,看看下面我的有刷大四通练习机,两只有刷马达都超过100电了,动力依然强劲,3级风下户外爽飞大航线一点压力没有。

楼主:
哈哈,楼上老朋友,你终于来了!我也是和你一模一样的004,去年从5月到7月一直在飞,因为这个机很轻,每次飞后摸摸电机并不很烫。我暗自高兴:这个电机可以一直用下去了,有刷有岀路了。可是到8月份时再飞,动力已明显减弱,很快变得飞不起来了。我折开想换碳刷,发现其实碳刷还剩40%!我换了新的碳刷,飞机还是只会蛙跳,我彻底失望了:问题就在压接处,用钳子捏紧了,没用!这不是手工条件下修得了的。你可以修得让它转,但修不到让它达标!我飞了三月,几乎天天飞,每天四电,算下来累计400电吧。你说的情况我信:配置得好、保养得好,可以延寿。但用坏了就是坏了,没法修,还是一命货。

网友G:
引用 楼主:
哈哈,楼上老朋友,你终于来了!我也是和你一模一样的004,去年从5月到7月一直在飞,因为这个机很轻,每次飞 ...

370马达的线圈确实是压接的,大电流下存在电化学的腐蚀消耗问题,我的方案是使用3s电池提高电压,解决低电压下370马达线圈电流过大的问题,目前使用RK-370SD-3550马达,配合3s 11.1v 500mah的小电池,整机控制在260克左右很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G:
370马达的线圈确实是压接的,大电流下存在电化学的腐蚀消耗问题,我的方案是使用3s电池提高电压,解决低电 ...

真能这样用吗?我前不久用4045马达(飞轮060上的)上3S电试飞双马9104(三改四),结果:ESKY的四合一烧了,马达也完蛋了(肉眼还看不出来)……再也不敢试3S电了。还有:004这个机的原装配置用2S800mAs电,飞行重量都已达290g(产品介绍里的),你加了3S电反而减重……这个3S500mAs电不好买,是用小机电拼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能这样用吗?我前不久用4045马达(飞轮060上的)上3S电试飞双马9104(三改四),结果:ESKY的四合一烧 ...

Mabuchi 的 RK370SD-4045 和 GWS EM300H一样,本身就是3s电的设计。esky 的 Bee2和Big Lama配的就是370-4045马达,都是标配3s电池的。电直用370-4045马达配2s电池应该是飞不起来的,除非大改减速比。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也没那么绝对,电直上有刷马达用好不容易,用好了也不错的,看看下面我的有刷大四通练习机,两只有刷马达都 ...

用的8度木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用的8度木桨吗?

是6.5度的木桨,绝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能这样用吗?我前不久用4045马达(飞轮060上的)上3S电试飞双马9104(三改四),结果:ESKY的四合一烧 ...

我这架004是改版,旋翼头是丘比特V3+6.5度的木桨比004的旋翼头和塑料桨轻一点,尾组是280mm的5×4碳管+005的直驱尾电机座,比004的310mm 5×3碳管+减速组要轻,接受是ar6100e+cp3的三合一,比004的老款四合一要轻一点,3s 500mah电池只有30克,光电池这里就减重了10克。这电池是比较少,但还能买到的,我用的是下面图片的花牌电池。

规格:25C 2S1P
容量:500mAh
电压:11.1V
倍率:25-30C
单体内阻:小于25毫欧
尺寸:12*30*50(MM)
重量:30克
适用类型:各类KT板机,F3P室内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