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KDS450SV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3-06-21):
今年5月我买了一架DKS450SV套机入魔了,目前已基本练稳了四面悬停,最近在练8字航线同时在学习调机。在调机过程中发现450SV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我把主桨和尾桨拆除保留副翼,机子和遥控器通电,把油门推到百分之50的位置让主轴旋转起来,然后打开遥控器上的IDLE开关。此时用视觉把正来旋转的副翼锁定在水平位置(就是说此时看到正来旋转的副翼在视觉里呈现的是一根直线),然后往上和往下推油门杆就发现旋转的副翼出现了不同程度和不同角度的偏转,呈现在视觉里的副翼不在一根直线了。在实际飞行中这种情况不就会造成在改变油门时伴随了侧倾和俯仰了吗?请问高手们,这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解决?

网友:
不是很明白呢?有没有简单一点的描述?或者视频

网友A:
感觉应该是3个舵机不同步,要么是十字盘只在中点的时候是平的,推油的时候十字盘就不平了,是不是这样

楼主:
就是这样,3个舵机不同步(舵机是买套机是自带的9G数舵),十字盘在中点的时候是平的(因为十字盘是在中点作调平),推油的时候十字盘就不平了!这种情况不就会造成在改变油门时伴随了侧倾和俯仰了吗?如果高手们用这样的机子飞暴力3D,是不是会让飞行动作变形甚至失控?
有什么办法解决呢?把舵机换成KDS N290金属舵机可以解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应该是3个舵机不同步,要么是十字盘只在中点的时候是平的,推油的时候十字盘就不平了,是不是这样

就是这样,3个舵机不同步(舵机是买套机是自带的9G数舵),十字盘在中点的时候是平的(因为十字盘是在中点作调平),推油的时候十字盘就不平了!
这种情况不就会造成在改变油门时伴随了侧倾和俯仰了吗?如果高手们用这样的机子飞暴力3D,是不是会让飞行动作变形甚至失控?
有什么办法解决呢?把舵机换成KDS N290金属舵机可以解决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样,3个舵机不同步(舵机是买套机是自带的9G数舵),十字盘在中点的时候是平的(因为十字盘是在中点 ...

不一定非要换舵机,看看是不是调机没调好造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这样,3个舵机不同步(舵机是买套机是自带的9G数舵),十字盘在中点的时候是平的(因为十字盘是在中点 ...

我的也是SV,也是原厂的舵机,估计与可能是调机的问题,固朗专区有个450C的调机视频可以参考下,那个不错,主要学习里面调节各个水平面和各方面调节顺序,方法对顺序不对一可能会出问题,还有就是我遇到过你这种情况,模友收的2手固朗,我帮调了下和你的问题差不多。你要注意你的舵机臂上球头安装的位置,按在第几个孔,你要保证你按上后舵机拉杆尽量垂直于桌面,如果你有的垂直有的和桌面是有角度的,或者都有角度而角度不一样,就会出现你在某个位置十字盘是平的其他位置不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SV,也是原厂的舵机,估计与可能是调机的问题,固朗专区有个450C的调机视频可以参考下,那个不错 ...

450c的调机视频早就看熟了。目前机子的十字盘绝对是平的、舵机臂使用孔位一致而且垂直主轴,就是3个舵机不同步。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450c的调机视频早就看熟了。目前机子的十字盘绝对是平的、舵机臂使用孔位一致而且垂直主轴,就是3个舵机不 ...

那可能就是舵机的问题了吧,在看看控里面是不是有选项设的不对导致行程不一致,我也就知道这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能就是舵机的问题了吧,在看看控里面是不是有选项设的不对导致行程不一致,我也就知道这么多了

调好了,通过设定舵机行程就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