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PS little的问题?

楼主(2013-06-21):
请教各位一个APS little的问题
设置失控保护的方式,为了能达到关摇控器后,APS LITTLE上面的四个绿灯闪烁的效果 ,我是这样设置的,先把陀螺的感度设置为非锁定状态的100%(我用的T8FG),后到FAILSAFE里把这个值记下来,通常值是-119%,再回到陀螺感度的设定里面把原来设置的100%改回30%(按说明书的要求,这样GPS档位绿灯才会闪)。
这样设置后,不管是APS开关在哪一档位,关机后四个绿灯都会闪烁。
我这样调对吗????????

网友A:
设定正确,只要关控,4个绿灯就闪烁,不管当前处于什么模式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