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刚刚入手精灵,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楼主(2013-06-21):
问题如下:
1、姿态模式和手动模式区别是什么? 是不是姿态模式有一定操作保护,比如俯仰角的极限限制
2、如果我挂了狗思,续航能力是不是只有几分钟了?是不是需要升级电池电机和桨才能增大续航时间?
3、我买成日本手了,想自己换手,但是后盖拆卸的时候被天线部位卡住了,请问怎么弄啊?

希望前辈们能解答我的疑问,感谢!

网友A:
1.姿态模式下松杆后飞机姿态会回中,摇杆控制的是姿态角度;手动模式松杆后姿态是不会回中的,摇杆控制的是角度(像是模拟器上飞直机的感觉)。
2.挂了东西肯定时间会减少,减少多少我就没试过了,如果你觉得一定要升级那些东西了还不如换个机架去挂狗思。
3.因为天线部分有个圆套把上下盖给套在一起了,所以卸掉螺丝后得慢慢从后面用力抽出(小心用力过猛扯断控的电源线)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
建议换个机型挂狗禅师,加大续航能力。

网友B:
你很难装上狗思,即使装上也没什么实用性,恭喜楼主和我一样被忽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很难装上狗思,即使装上也没什么实用性,恭喜楼主和我一样被忽悠了。

感谢疯哥耐心解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姿态模式下松杆后飞机姿态会回中,摇杆控制的是姿态角度;手动模式松杆后姿态是不会回中的,摇杆控制的是 ...

老师,这个gps,姿态,手动,具体有哪些区别,如何恰当的使用呢,谢谢老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老师,这个gps,姿态,手动,具体有哪些区别,如何恰当的使用呢,谢谢老师,

老师不敢当
具体区别就很难说的清了,你去模拟器里飞飞直机就知道手动什么感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老师不敢当
具体区别就很难说的清了,你去模拟器里飞飞直机就知道手动什么感觉了

我就是飞了1年多3d直升机才飞精灵得,感觉pgs比其余两个模式稳,感觉姿态模式和手动模式好像没多大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飞了1年多3d直升机才飞精灵得,感觉pgs比其余两个模式稳,感觉姿态模式和手动模式好像没多大区别
...

那我得叫你老师

网友D:
1.手动就是你推杆后飞机一直向打舵方向无限制翻滚,高空可以翻转360度以上。
2.姿态就是平衡仪模式,飞机始终是平的,但是会随着惯性向一个方向飘,大疆飞控打杆后飞控一般控制机体在30度内倾斜,飞机也不会翻滚,会一直向打舵方向平移。
3.gps模式倾斜度数和姿态一样,只是利用卫星定位定点悬停,飞机悬停定点飘移量水平naza2.5米,垂直0.8米。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手动就是你推杆后飞机一直向打舵方向无限制翻滚,高空可以翻转360度以上。
2.姿态就是平衡仪模式,飞机始 ...

你才是正真的老师,说的我一下明白了。

用gps模式飞行中如果飞控出现问题飞机会自己摔下来?姿态模式不至于舵量太大飞机侧翻?手动模式飞行很灵活,但是过远观察不到飞机的状态会容易侧翻? 是不是这样理解呢?

在问一下,这几个模式分别怎么用?还紧紧是看个人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才是正真的老师,说的我一下明白了。

手动模式就当时玩飞机用,飞机灵活控制随心所欲,需要一定飞行基础。航模摄影,fpv等就用姿态和gps,姿态和gps就是你飞多远都不用担心飞机倾斜角度,因为松杆后飞机自己可以保持水平,油门在中点飞机会定高悬停。姿态和gps的区别就是,姿态松杆会随惯性水平漂移,gps会定位到松开摇杆的地方。

网友:
姿态模式和手动模式还是区别挺大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