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天线 全向天线 连接问题

楼主(2013-06-21):
求助各位老鸟,忽然一个想法,平板天线和全向天线,同以个3通连接可以使用吗?这样两个天线同时接受图像信号,会不会效果更好!求助!

网友:
不行,应当接收效果更差

网友:
可以用diversity receiver, 2个天线同接不懂。

网友:
做一个 类似 有线电视的那种分线器就OK 了。目前市场上没有的卖!

网友:
自己摸索试试嘛

网友:
自己试 试过了 告诉我们

网友:
肯定不行的

网友:
如果这样也行,那么市面上的分集接收机就不会那么贵了。

网友:
不可以用2通或3通连接天线
可以用 冗余接收机 或 分集接收机 或者用两个接收机 来连接不同的天线~

网友:
分集接收是必须的,你这样要行那别人早就干了。

网友:
只听说过效果会变差……这里面的学问也非常多的……

楼主:
多谢 各位了,!!明白了!  看来是想的太好了,

网友:
阻抗不匹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