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以進入的地磁校正模式

楼主(2013-06-21):
使用NAZA V1已經兩個月左右了,
這中間有幾次需要校正指南針的經驗,
進入校正模式需要來回切換「GPS姿態」「姿態」「手動」,
不知道是我手殘還是Dji的設計腦殘,
每次都來回切換上百近千次,還不一定可以進入,
今天將V1升級V2後,所有設定與重新校正一次,
最後要進行指南針校正了,於是乎我從3:45一路切換至4:15,
這半個小時,切換近千次了吧!還是無法進入。
常常出門進行航模摄影,都因為這腦殘的進入模式,搞到心情超差!
可不可以請Dji的工程師們,用用智慧想想確實、無誤差又簡單的方式,
讓我們可以輕輕鬆鬆的進入指南針校正模式,可以嗎?

不知道其他飛友是否有遇到同樣的困難嗎?

网友:
切到最后 遥控器的杆短了

网友:
别把摇杆切坏了。校准的时候 切开关 要有节奏,一般是 1/2拍子。。就是一秒两下。不能太慢 也不能太快!

网友A:
估计Lz的三档开关已经玩坏了naza刚上市不久的时候我早就吐槽过这个蛋疼的校准设计了,我原来没掌握技巧的时候起码也掰过上千次了,也许是我耐心不够吧反正怎么掰都进不了校准,最后自己列出几套规律方案一个一个的试才掌握了技巧
技巧:要从手动模式开始掰停也得停在手动模式上,掰开关超过10次基本就没戏了停下来休息几秒吧,掰的次数最好固定在掰6次,掰的速度是1秒两个来回4秒内就可以进入校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不要等待灯变常亮黄色你只要掰够6次就停在手动模式就行,你次数掰多了一样不会成功的,因为要有停顿黄灯才会常亮如果连续不停的掰灯来不及提示就会被掰过了,一定要掰6次停在手动模式

网友B:
虽然这个设计有点问题 不过如果遥控器好的话 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楼主的三档开关质量不行啊 行程不到位

网友C:
挺简单的,从手动模式开始往GPS模式掰,数着1234567,掰到GPS算一次,GPS掰到手动不算。来回掰完之后别动就黄灯了。

网友D:
请参考该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Lz的三档开关已经玩坏了naza刚上市不久的时候我早就吐槽过这个蛋疼的校准设计了,我原来没掌握 ...

太好了!
謝謝你的詳細說明,馬上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挺简单的,从手动模式开始往GPS模式掰,数着1234567,掰到GPS算一次,GPS掰到手动不算。来回掰完之后别动就 ...

這個方法也不錯喔!立馬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这个设计有点问题 不过如果遥控器好的话 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楼主的三档开关质量不行啊 行程不到位

遙控器已經到頂了,相信是我的手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参考该视频

真的建議貴公司可以參考一下我的建議,另外想一個聰明的方法進入,
只是說大家真的也很厲害,竟然也發展出應對的策略。

楼主:
哇~~開心開心,我成功進入了,
只用了一次就成功了,
只能說諸位大師歷經數千次揣摩的方法,
實在是太酷了!訣竅如下:
1.從手動模式開始
2.一秒約兩次來回
3.第七次後,停在手動模式
這方法實在是絕妙,建議Dji如果堅持要用這方法,
一定要寫進Manual裡,真的!!

网友:
楼主方法错了,手动——》GPS——》手动,如此6到10此,没有姿态的事。。。。楼上的正解

网友:
撸主没有掌握技巧。哈哈

网友:
确实是
校正太烦人了

网友:
次次成功的路过

网友:
没失败过。

要注意次数和频率。最后停在gps还是手动都没问题。

naza没手动有返航也可以停在返航。

况且一般是不需要矫正的。除非去了几百公里以外的地方飞

网友:
哎,不知道该怎么评价,我切个4,5次就直接OK 了,

网友:
纯属手法问题

网友:
我每次都是一次搞定,没有楼主说的那么难

网友:
一秒一个循环都可以,扳够10个循环,然后停下,灯就亮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哇~~開心開心,我成功進入了,
只用了一次就成功了,
只能說諸位大師歷經數千次揣摩的方法,

关键是来回7次后,要果断停下,就进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键是来回7次后,要果断停下,就进入了

沒錯!關鍵點是「要果斷停下」,
在我這數不清的上萬次失敗中,
常常可以看到令人興奮的黃燈亮起,
但每次都是令人扼腕的一閃而逝,而非恆亮,
原來關鍵就在於,你應該要果斷停下來,這樣可愛的黃燈就會出現了,
如果不知道這項訣竅,你絕對扳到天荒地老,它都不會甩你。
謝謝大家提供的寶貴意見~

网友:
打着拍子切,

网友:
我是从GPS模式开始,来回4-5次,最后停在GPS模式上时间长一点,成功率一直不错

网友:
呵呵掌握技巧就行了

网友:
jr 9x2最多二次內就進入了~不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