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4SG设置

楼主(2013-06-21):
请教一下14SG的
陀螺仪
设置问题 如何设置陀螺仪感度和映射开关 我昨天研究了半晚上没弄明白 呵呵 请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A:
请参考T8FG的中文说明书,其中有介绍!

网友:
一般默认的是跟飞行模式联动 你可以进入感度菜单改掉 具体手头没控说不清

网友:
或者你就吧第五通道改成一个开关 然后用第5通道行程控制感度也行

楼主:
我看了t8的说明书 没看懂 3个感度都是联动的 5通道没找到在哪设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