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软轴的拆卸

楼主(2013-06-21):
      近日收了一条二手85O艇,在试车时发现软轴磨损较为严重,震动较大,现打算对软轴进行维护或更换,请教各大虾对软轴的拆卸办法?

网友A:
磨损严重要更换杯士、甚至硬轴头,不用什么特别的方法,要拆固定的环氧可以用电磨。
提到“试车”是油船吧?不知道用吊架还是老鼠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磨损严重要更换杯士、甚至硬轴头,不用什么特别的方法,要拆固定的环氧可以用电磨。
提到“试车”是油船吧 ...

谢谢,是电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