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9抖舵怎么解决?

楼主(2013-06-21):
我的FS9刷了ER9X,以前都用的好好的,最近有点忙没有飞,前几天拿来飞的时候突然发现有抖舵的情况,而且在调微调的时候舵面也跟着调,是不是我的控坏了呢?怎么解决?需要返厂吗?

网友:
抖舵时看看控的各通道的数值是不是都在变动,可能是电位器氧化.拆天控清洗一下就行,用WD40

网友:
有时舵机山寨的也会抖。

网友:
肯定用了盛辉舵机吧, 盛辉的就会抖。 推荐银燕,万不得已不要用盛辉。

网友:
舵机抖。也有可能是干扰问题

楼主:
如何验证?

网友:
如果不是舵机问题,检查电位器和微调到单片机IO口的对地0.1uf电容!

楼主:
能给个电路图么?

楼主:
不是道在哪里?给个照片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道在哪里?给个照片也可以

重点检查2个主摇杆的4个通道的电位器的对地0.1电容,还有对应的4个通道的微调对地0.1电容!
拆开控后盖后能看到ATMEGA64的单片机,4个主通道对应的单片机引脚分别是58-61,4个微调对应的单片机引脚是25-32!
找到这几个单片机引脚后换掉0.1的电容试试,那些电容都在单片机周围一圈,拆开控就很容易看到!

附上电路图

网友:
大家都是神人啊 富斯不请你们当电子工程师真是一大损失啊

网友:
这种大神还愁没地方当工程师吗。。膜拜啊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鼠标一抖,一分到手

网友:
我最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最开始以为是接收机坏了,换了一个接收机还是一样的问题。才确定是控自己有问题。
这个问题时不时出现,时不时自己又好了。
感觉是不是因为最近温度高造成的。
回去后试试楼上的办法。

网友:
问题解决没?我的控也和你一样。以前好好的,就这两个星期突然出了这个问题。

网友:
感觉和那个电容关系不大,我调一个通道的微调时其它通道会明显抖动。并且接收的舵量输出值与我控上的完全不一致。

楼主:
返厂了,等检测结果出来了告诉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返厂了,等检测结果出来了告诉大家

等你的消息。

网友:
返修有进展不?

楼主:
今天厂家说修好了,但是没说是什么问题,免费维修的,明天应该就回来了

楼主:
其实FS的售后还是不错的,这次维修我只是付了邮费,厂家的服务态度也很好,感动,国内厂家能做到这样不容易,希望大家顶FS,有朝一日能做到想FUTABA、JR一样的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FS的售后还是不错的,这次维修我只是付了邮费,厂家的服务态度也很好,感动,国内厂家能做到这样不容易 ...

你是什么时候买的,怎么联系的售后?我也打电话问一下。

楼主:
FS在淘宝上有店给你发个链接http://fs-flysky.taobao.com/sear ... e&queryType=cat

楼主:
今天控回来了,给我换了个新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控回来了,给我换了个新控

换了一个,那很不错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FS在淘宝上有店给你发个链接http://fs-flysky.taobao.com/search.htm?spm=a1z10.3.w6-18349176936.7.nVIJsQ ...

这家是富斯公司的人搞的。但价格和别的店比没优势呀!售后直接联系的卖家?

楼主:
没有联系卖家,我实在TB上买的,这个直接联系他,他叫我寄回去,给我换了一个,搞得我还要自己刷机

楼主:
出现了奇怪的问题,FS9刷机后出现了按键不灵的情况,所有的按键都失灵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编程线焊接问题,造成短路或断路。你检查一下。最好验证的是烧回原来的固件。问题应该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程线焊接问题,造成短路或断路。你检查一下。最好验证的是烧回原来的固件。问题应该还在。

关键是不能烧回原来的额固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不能烧回原来的额固件了

听说有人可以烧回原来的固件的。你找一下。我没试过。感觉ER9X比原来的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