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旋翼供电干扰问题解决的一点心得

楼主(2013-06-21):
前一段时间自己组了一套多旋翼,一直被一个问题困扰:就是供电线路对罗盘的干扰。期间布线改了n次,换了3次分线板。今天终于有了阶段性成果,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对玩多旋翼的同仁有些作用。

第一次用的是成品分线板,我用的兔子2,这个分线板是一块买的。

结果测试发现,供电部分对罗盘干扰极大,最大到20多度。根本无法gps定点。
中间自己改布线,重新做分线板,故障仍在。

有再次设计了分线板。

利用双面覆铜板雕刻的,上下两面分别是正负极板,焊上3.5香蕉头方便组装。
4个耳朵是固定用的,其上下两面铜箔打磨掉。
结果,干扰依旧。
继续改,怀疑环形电流造成的干扰,于是就把相应位置红线已标出的铜箔切断。如图,中间忘了照相,大家凑合看吧。

组装,测试,结果很令人振奋,干扰基本没有了。

总结,无论是用电线直接连还是用分线板,一定尽量避免形成环形电路。
最好还是星形电路供电比较好。

网友A:
我的情况和楼主一模一样!就连飞电板都是!也是这个问题!

搞得GPS定点极夸张的不稳.......还有连带其它问题!

其间做个高频信号全屏闭措施!一样无效!最后直接把飞控板架高.顺利解决.

网友B:
一直都不用分电板,直接全部焊在一起。

网友:
电子设备太多   什么时候简化集成就好了

网友:
还真不错了 求视频

网友:
我的环产生的磁场应该能相互抵消。而且上下分线板上有好多个相互独立的闭环圈。更是屏蔽磁场的。磁场过来就切割磁感线然后产生反向磁场抵消。而且我的naza放在最上面跟下面的分线板还是有一定距离的。或者不嫌麻烦的话用铜丝把飞控绕包一圈然后闭合线圈。绝对的强抗干扰、

焊点不好看的那些渣渣其实是硅胶。闪光灯下看起来想焊锡其实是耐热的硅胶渣渣

网友:
这个很有帮助。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都不用分电板,直接全部焊在一起。

硬道理

稳定压到一切

网友C:
不知道外包铝皮有没有效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都不用分电板,直接全部焊在一起。

观点一致,我就是直接全部焊在一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外包铝皮有没有效果呢

外包金属,金属没有接地的话,通常就没有屏蔽效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外包金属,金属没有接地的话,通常就没有屏蔽效果。

那看来是白搞了,还相包GPS的线什么的

网友:
不用分电板,直接把线焊一起,也可以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看来是白搞了,还相包GPS的线什么的

这...真的......

楼上的用铝皮!我用的小孩奶粉袋.里面全锡的.试过手机丢进去包起来.然后就完全没信号....打电话直接打不进.打过去也说关机......之类...

我用这种东西直接把飞控给包起来了!会完全没效果?

网友:
我也用的兔子分电板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真的......

楼上的用铝皮!我用的小孩奶粉袋.里面全锡的.试过手机丢进去包起来.然后就完全没信号. ...

金属不能屏蔽磁场。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金属不能屏蔽磁场。

我是想说~~像我那样用类似的锡纸包住飞控.磁场肯定防不了了!但是高频无线信号应该可以起点作用吧!

因为我试过把手机丢进去!手机就会完全没信号..就打不进了!

这样做是有好处的吧!还是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是想说~~像我那样用类似的锡纸包住飞控.磁场肯定防不了了!但是高频无线信号应该可以起点作用吧!

因为 ...

所谓飞控受干扰主要指罗盘受磁场干扰,磁场源于导线上的大电流(直流)成环了。
目前有效的办法只有三招:线双绞,飞控远离电源线和电调线,合理布线防止成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谓飞控受干扰主要指罗盘受磁场干扰,磁场源于导线上的大电流(直流)成环了。
目前有效的办法只有三招 ...

嗯~~好的!受教~谢谢 3DHX~

应该算是了却了我一大心结~~因为我也怀疑过电流过大时.会在导体外围产生磁场的想法.....谢谢谢

网友:
我们都是做小白鼠的

网友:
我还准备包锡纸 看来不行

网友E(2013-07-31):
引用 网友A:
我的情况和楼主一模一样!就连飞电板都是!也是这个问题!

搞得GPS定点极夸张的不稳.......还有连带其它问题 ...

我目前也遇到一样的问题。你的飞控架高了多少能避免干扰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目前也遇到一样的问题。你的飞控架高了多少能避免干扰啊?谢谢。

目测5CM~~

网友:
铁皮是能抗磁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都不用分电板,直接全部焊在一起。

我也是。

网友:
一定不要用环形接线板 磁场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