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5.8G图传问题 请各位帮忙看看

楼主(2013-06-21):
我用的5.8G
图传
装在S800加Z15上 图像经过Z15和OSD传到地面 很不稳定 进的时候还行 一飞远就和有干扰似的 不问题 以为是图传发射的问题 但是单独接了一个摄像头 图像就很稳定 大家帮分析一下 这是什么原因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是不是iOSD有干扰,升级一下iOSD试试。

网友B:
图传天线要远离金属,和控接收。。。不知道问题是不是出在这了。。

网友C:
好贴,长见识啦

网友D:
都是干扰惹的祸。注意视频线的屏蔽,至少要拧绞起来,最好专用50欧同轴线;注意远离其他电子设备(电调、电机、飞控等)

网友E:
选质量好的视频线,会很管用的。最好是双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