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飞失败炸机,MWC飞控!

楼主(2013-06-21):
一起飞就高速冲向左前方,倒扣在地面上,损失正桨一只!之前拿在手里测试方向以及倾斜后电机的反应都正常!
再有就是,一解锁电机就会莫名其妙的突然转转停停(程序里已经把怠速关闭了)!
折腾好几天了,对这个WC初步已经产生失望的想法了!

网友:
沙发,加油,我的没炸就飞起来了,mwc

网友:
mwc是不是很难折腾啊?

网友:
自稳和陀螺仪一定要对啊!关于PID~一定要做到放手平稳先....固件可以用新的吧!1.9的固件效果很不好

网友:
也许是有人指导的关系,我MWC飞控都不是设置问题炸鸡,X宝店家手把手教我炸鸡都是新手不会飞操控失误炸的

网友:
LZ电源通电后校准陀螺仪和加速度计了没?

网友:
这个很简单:主要检查电机顺序、桨转向、飞控方向,还有传感器,加速度陀螺仪都得对

网友:
马达顺序错啦!

网友:
油门指数调到负就不转转停停了。要跳到1050

网友:
是不是电调行程没校准啊。

网友A:
我的飞控和你的一样,都有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原来是能飞只是有点偏,炸了个架子和几只桨,现在是能飞,不算偏,但是自旋的厉害。

网友:
mwc刷2.2 低通滤波器调42hz...起飞前校准油门行程..校准水平...不用定向和无头就不要开mag...水平放置通电到自检结束..然后再解锁起飞...还有就是三个通道值都要保持在1500附近并且一定最好要一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飞控和你的一样,都有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原来是能飞只是有点偏,炸了个架子和几只桨,现在是能飞,不算 ...

我目前目睹的大多数自旋都是浆装错了..也就是电机转向不对..但是浆安装的方式还是向下提供升力那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目前目睹的大多数自旋都是浆装错了..也就是电机转向不对..但是浆安装的方式还是向下提供升力那种...

...

哇....电机转向或桨错的还起得来啊!~~

自旋看严不严重..

一般可以通过遥控微调/然后PID里的MAG也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太大会一直来回转!太小又控制不了引发自旋/

引发这问题的还有可能是电机运转不畅.这个要自己去看看电机转起来是不是比别的电机费力或不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哇....电机转向或桨错的还起得来啊!~~

自旋看严不严重..

可以飞起来..就是会自旋...电机转向错误..浆顺带装错..也是会产生升力...四旋翼不开mag的 话自旋的几率蛮小的..

网友:
那几先把电机和桨!还有些基本问题先解决先!~如果不开MAG自旋情况少的话.那就应该是PID问题!这个需要时去测去调了!

如果认为很努力调PID都不可以那就看看是不是被干扰了!如果飞控离分电板过近..如2厘米这么近..极有可能..改进后再试!

网友:
楼主的机尾是黄色的吗,如果是,你的飞控板装反了,如果没反,按以上魔友说的一一纠正,MWC很难调,但如果调好了,飞翔的乐趣无穷,我的现在稳得一塌糊涂,但经过了近一个月的调试,炸机无数的结果。

网友:
   炸炸更键康这话不假!不炸几次乍搞的会,都是这样炸熟的。

网友:
楼主以后多注意啊

网友:
今天配好首飞,MWC-S,一开始在家里试了一下,桨撞沙发脚坏了点没注意,拿出去飞了会断了一根,回来换上好桨,调好,继续飞,飞了个三四分钟都还可以,结果没控制好撞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