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请教个B6充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3-06-21):
手头没有12V5A的电源,用12V1A的电源,0.3A给2200的电池充电行不行啊?还有用12V1A的电源给2200的电池充电,充电电流极限是多少呢?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大家知道的解答下哈!谢啦

网友A:
电源12V1A,输出功率为12W,
B6转换效率算个85%,3S锂电11.1V,
充电最大电流:12×85%÷11.1=0.9A

网友:
超过电源负载能力的后果:
好电源会断电保护;
一般的电源电压拉低甚至低于B6允许范围;
烂电源报废;

Lz为什么先试试!没什么大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12V1A,输出功率为12W,
B6转换效率算个85%,3S锂电11.1V,
充电最大电流:12×85%÷11.1=0.9A

够详细  谢啦!

网友:
换个好ac/d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