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 FUTABA T8FG 想增加遥控器距离 用淘宝上的 功 ...
咨询一下 FUTABA T8FG 想增加遥控器距离 用淘宝上的 功率放大器效果如何

楼主(2013-06-21):
另外吐槽一下 原装T8FG 6208SB 的遥控距离只有700 米左右

网友A:
2.4G的属于正常。

网友B:
不错了。再大辐射太大,杀精的

网友C(2013-07-27):
不建议使用淘宝上的放大器,山寨,假货,虚标太多,如果仅仅想增加控制距离 建议使用UHF类的系统。
如果使用放大推荐的品牌 ARGtek, HyperMap

网友D:
,如果仅仅想增加控制距离 建议使用UHF类的系统

网友E:
新人学习,先顶后看,看帖必顶。回复是一种美德。

网友F:
还是用切糕吧

网友G:
不知道 楼主的 700 米怎么测试的 我飞过 无人机 飞到 2000 米高度 大概有1公里远 目测 可以看到个小点点 20kg的飞机 当时 数传电台发回的数据 遥控还有用 所以说 你要是天上测试的话 到达 1.5kg 的 范围应该是没问题的 !

网友H(2013-10-14):
感觉 FUTABA 应该不 少于1000 ,700可能 是 。。。。不好说

网友I(2014-02-24):
要这么高干嘛呀,无人侦查,检测吗,200米就是个点了,700米就迷迷糊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