豹子电机抗超载性怎样?

楼主(2013-06-21):
手头有个豹子内转2850 2950KV, 4S上12叶70涵道,在航域F18上推力不到1,电流倒是有72A,飞起来有点像飘飘机了,什么动作都不能做。 然后买了节5S电池,比4S电池重了140克, 然后一式推力,绝对大于1,可能在1.2左右,手松开就能垂直爬升的。   但是电机马上散发出一股焦糊味, 果断收油散热。   然后闻闻电调,闻闻电机,确定焦糊味是从电机里发出的。    计算一下, 在4S的时候电流就72A,那乘以电压15V, 功率就是1080W,已经是额定功率了。 如果再加1S,电压到18.5,不知电流会到多少,还没测。 就算它是80A,那功率也到1480W了。  这样会不会烧电机?

网友:
已经有烧的迹象了,还要继续试吗

网友:
既然都有烧的迹象了,不如烧了买新的拉到。。。

网友:
试吧,大不了 重新绕线啊

网友:
别信楼上的,内转子烧了有那么好绕吗?基本就是换新的

5S不可能最低80A,至少90A以上

买个外转子2849 KV2200 6S很爽

网友:
新人,帮顶,求罩,求带!

网友:
可惜了,要给电机,电调一定的空间。涵道地面的数据与空中有数据有时候区别还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