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的naza手动降落,电机也不停转,改到姿态模式,电机停转

楼主(2013-06-21):
飞naza四旋翼,姿态模式起飞,后改手动降落,降落油门最低,但是电机不停转,改为姿态模式后电机就停转了?有人帮忙解释一下什么原因吗?

网友:
手动模式是不会自动停的,姿态和GPS姿态才会自动停!

网友:
看看说明是吧。就是这样的。要想停下来,掰杆!

网友A:
认真看说明书!

网友:
手动非但不停转,关控还会狂转不停,这当然是用重物压住脚架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认真看说明书!

调参软件上说的很明拔呀

网友(2013-11-21):
姿态模式下,油门低于10%会自动停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