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Av接线

楼主(2013-06-21):
在网上淘到了这么个玩意儿
其中15号是Av-out,我知道莲花头内针接video in,另一根线接“-”,只是发个帖子确认一下。
随便举个osd接线的例子
这种Av线的接线应该不用接红线吧。

网友A:
这种机器一般是自带电池的,直接地线(电源负极)和信号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