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尾桨调试问题~

楼主(2013-06-21):
我尾桨行程两边都调到头了,尾舵机方向和锁尾方向也都没问题。给油还是左旋,往右修正最多只能保持不再左旋,往右也感觉幅度不大。总之尾桨距行程最大了,但是打舵反应很小,锁不住尾。飞机是450PRO+ZYX,求解,谢谢!!

网友:
换尾桨吧

网友:
从陀螺仪到尾舵机到尾连杆到尾推到尾轴到尾桨,逐个排查,感觉这种情况应该是前端问题!

网友A:
尾机械有问题
舵机质量不好
ZYX陀螺修正方向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机械有问题
舵机质量不好
ZYX陀螺修正方向错误

舵机是DS520

网友A:
检查机械问题吧
卸掉大奖,拆下舵机拉杆,手拉着,让电机转,拉拉杆看尾桨工作顺畅不!!
注意安全呀!!
还有就是ZYX问题了!装上舵机拉杆电机转时用手左右摆尾看是不是始终保持锁定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机械问题吧
卸掉大奖,拆下舵机拉杆,手拉着,让电机转,拉拉杆看尾桨工作顺畅不!!
注意安全呀!! ...

谢谢~能锁住了,应该还是舵机反向的问题。不过左右自旋不是很灵敏,而且右旋比左旋速度慢,应该怎样调整?谢谢~!

网友:
把尾桨优化对钩选上,飞起来正转几圈,反转几圈,对钩关掉,就优化好了
忘了!这是VB的优化!不是ZYX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