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铝壳433M

楼主(2013-06-21):
     做个铝壳433M

     有1.2G图传的都有一个从发射机上拆下的铝壳,这次我就用它来做数传电台的外壳。

     先看看外壳

     内脏集体照

     把数传板和数传电台,的插针焊掉

     导线处理,斩立决

    焊上电台

    再焊上数传板,衣服已经穿好,透明热缩管

    放进去看看,很合适,空间还有很多空余,将来要加上蓝牙都绰绰有余

    焊上模拟线

   和1分钱硬币,2B铅笔对照

   和控对照

   接法有两种(适合FUTABA T8FG和FUTABA的控,其他的控大家可以摸索一下)

   第一种: 5是电源正 3是信号  2是地   3个脚足够了  ,这种方法接上遥控模拟接口,遥控开机就数传电台就工作了,但是遥控器本身的2.4G也在发射信号浪费电。解决办法:让油门摇杆不在最低油门位置,然后开遥控,控提示是否发射信号,选否就行了。

  第二种:短接5和4然后接上数传电源正,3是信号  ,2是地,这种接法是模拟接头一接上遥控器,遥控器自动开机电台马上就工作,遥控器都不用开了,遥控本身的高频头也不工作。 4脚和5脚是连起来的 就是自动开机

    FUTABA方头接口定义(这图我从网上一个帖子里借来的,如果冒犯请联系我)

   看一张开机的亮骚图 ,这个小窗口刚好可以看到数传板的LED状态,嗯 不错!!

   买蓝牙的时候再更新

网友A:
不错 不过铝外壳没有信号屏蔽和干扰吗?

网友B:
不错不错,但是我是接收机转发就没法用这么小的盒子了..

网友:
帮顶,拿分走人

网友:
包一下还可以,要不小心导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 不过铝外壳没有信号屏蔽和干扰吗?

用铝壳正是为了屏蔽外界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但是我是接收机转发就没法用这么小的盒子了..

      其实这盒子空间还很大的,还能把接收机和蓝牙放进去,不过接收机要把外壳去掉。里面的连接方式不能用插针,只能焊接起来,所以我就没把接收机放进去。

网友C:
不错不错。。。。用铝壳的话不怕一不小心短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用铝壳的话不怕一不小心短路吗!!

没有问题的,我给设备都包上了热缩管,然后才装起来的

网友:
铝电镀不过电

网友:
不错,有技术含量,顶你

网友:
不错的说,如果空间够大的话,你可以把与遥控器接的插座镶嵌里面就更完美,外面不会有太多的线头出来。

网友:
新人不懂,433稳定吗

网友:
新人,不懂。赞一个!

网友(2013-08-01):
自己做的吗?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但是我是接收机转发就没法用这么小的盒子了..

有模拟线就不需要接收机转发了啊 接收机转发这个方法并不好

网友D:
技术贴,顶一下。

网友E:
433m怎么和福特吧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