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改船。,机油船改电船。

楼主(2013-06-21):
求教,汽油船改电船 1.2M的 玻璃钢材质,请问都需要什么呢?
下面是船的图片

会的请加QQ395170488

网友:
请问都需要什么呢?

想跑得快要花大成本哦!
电机、电调、电池简称3电。
还要轴系,水刀,舵系,压水板之类合称五金件,有些可以用原来油船的。
遥控也可以用油船的。
想想1.2米的这船要烧电的,就会

网友:
需要电机,电机座,电调,电池,轴系,其他的应该可以用以前的

网友:
拿个分分走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