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电钻修理求助

楼主(2013-06-21):
看图,电机电刷上有三个片短路,又找不到短路点,能不能将这三片与漆包线锯断,锯断后电机还能不能用?请高人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
换一个用不了多少大米!

网友:
转子坏了,一般没有人会去修理!

网友:
我的角磨机曾经坏过,只有一处短路,从发黑的地方用针不断的挖,越挖里面越大,挖的很深,才好了(正常的挖不动,出问题的地方碳化了)。本来想给里面灌好绝缘胶的,没来得及就被母亲借出去,还回来就彻底悲剧了

网友:
去掉没事,就是动力差一点

网友:
这几年用坏的角磨机和电钻也不少了,总结经验,小毛病修修可以,转子坏了不要修,直接报废买新的,原因很简单,性价比太低,换一个转子要百八十元,买个新的也不超过200(以国产东城计价,进口大品牌不算),修理后也用不了多长时间,而新的带一年质保,合算。

网友:
还是买一个新的吧

网友:
去掉后功率下降,寿命缩短,最终引起并发症导致定子和转子一起报废!!

网友:
扔了吧,实在舍不得就换个转子。你看你那个都扫堂了。。

网友:
果断换转子,网上买个小几十元,运气好的话也可以用个几年,我的磨光机就是这样。

网友:
换个转子吧.. 要不了多少钱  或者直接换个手电钻..   没坏的零件换下来又能重新D物件玩玩....

网友:
转子坏了不大好修的,买个转子如果是国产的不多钱。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我准备断开试一试

网友:
坏什么换什么。

网友(2019-03-04):
转子坏了直接报废买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