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来给判断一下,我这算试飞成功了吗?

楼主(2013-06-21):
从无成功的飞行经验,昨日首飞惨遭炸鸡,损桨一只!
不甘心,今日再试!
mwc se 2.0飞控,离地时会大幅度跑偏,离地后会稳一些,但还是慢慢飘走,还有些自旋,眼看飞机越飞越高越飞越远,于是慌了,拉油门着陆,结果猛了点儿,把脚架墩脱扣了,没造成实际损失,卡回去接着飞!
由于害怕再飞高,所以只在离地1米左右就立即降落,反复找手感,直到没电!

感觉控制这东西好难,我现在不知道是飞机有问题,还是这东西玩儿起来本来就不容,连安全起飞、安全降落都得练一段时间?如果换成几千元的飞控是不是就不用练习了?

新手望专家包含!

网友:
确实还不算成功.

起码的没风的情况下.离地时如果开了MAG~离地时可能会自旋一下.然后就不旋了.然后很微量的小飘移!且不应该抖动....如有外力抖动也应快速修正平稳.....

网友:
呵呵!黄婆买个瓜先..

比如我前些日子调的 MWC MEGA 1.0 (2560\低精气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2

网友: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加油

网友:
4旋翼没有想象的 或看别人飞的那样,直上直下的。那样听话,(听话是相对直机说的)。室外有一点风,人感觉不出来,飞机起飞时就会平飘。自旋是你飞机本身没整明白的原因。飞4旋翼也需要手法,不要慌,低空反复练习起飞-降落。把手感练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