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湿关于600E DFC前后左右量螺距不一致的问题

楼主(2013-06-21):
飞机是亚拓 600E DFC , 陀螺是黄色MINI VBAR, 已经用十字盘调平器把十字盘完全调平,然后直升机横放在桌上,把大桨正对自己调整了螺距0度。然后发现如果把大桨移动到与机头平行或者与尾管平行的情况下,螺距都不是0度,而且误差挺大,前面在1度,后面在2度左右。 请问这个情况怎么解决?

网友A:
十字盘没有完全调平或者在转动桨的时候动过机身

网友B:
你去学习一下循环螺距的工作原理,自己就能解释了。你的飞机目前状况,螺距不准,飞行还有双桨。

网友C:
舵机中立要从找吧

网友D:
螺距0度要大桨与尾管平行方向调

网友E:
第一:可能你的十字盘还没有调至完全水平状态
第二:桌面不水平,一边斜
第三:脚架一边侧啊
螺距尺它是测螺距,不能测其他,很可能你的主轴根本就不在完全竖直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