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9 th9x接收机怎么接线

楼主(2013-06-21):
1.舵机和电源都是这个方向插进去吗?
2.我飞的是滑翔机,四个舵机,连接到接收的哪几个通道,遥控器上还要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了

反过来电源线插不进去,这样很好插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反过来电源线插不进去,这样很好插

这样子的话信号线和负极的位置是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子的话信号线和负极的位置是反的。。。

对,你说的对。谢谢。那我现在遥控器该怎么设置,舵机该怎么连接,说明书看不懂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你说的对。谢谢。那我现在遥控器该怎么设置,舵机该怎么连接,说明书看不懂啊

如果是TH9X的话。。那简单,接收机端:CH1-AIL,CH2-ELE,CH3-ESC电调输入,CH4-RUD,CH5-GAIN(GEAR陀螺仪感度),CH6-PIT。
至于遥控器的设置。。你就多看看论坛里的帖子吧。你需要从头学起。现在跟你直接说了你不能理解的
互相帮助哈哈

网友:
说明书有固定翼那一章,上面有教如何接线和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