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8 无刷云台电机 毛子固件1.3-2.0 一卡一卡的

楼主(2013-06-21):
4008 微单无刷云台电机  毛子固件1.3-2.0 固件 修正时候横滚一卡一卡的谁知道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功率调到多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调到多少的

80-255都试过了

网友A:
点自动检测转向,确定电机的转向没错,功率4008可以设置到160左右,P20,I0.1,D10,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自动检测转向,确定电机的转向没错,功率4008可以设置到160左右,P20,I0.1,D10,试试

都是过了,不行。电机有问题吧!而且大家说电机转向我打勾和不打勾我都试过啊,没有变化和区别啊。不理解!

网友:
万用表测量一下电机的3组数值是不是一样,检查电机的插件,你这个问题要是电机缺相也会这样的

楼主:
我计划换电机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计划换电机试试

我也用的4008 自己绕的,怎么没你说的那种情况?不过好像没有劲···我带的卡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用的4008 自己绕的,怎么没你说的那种情况?不过好像没有劲···我带的卡片机

新电机明天到  单反级别的360一个

网友:
新人,帮顶, 求带,求罩!

网友:
电压不够吧

网友:
调到11-12V之间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新电机明天到  单反级别的360一个

帮顶,我的情况也类似,请问换电机后正常了吗?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帮顶,我的情况也类似,请问换电机后正常了吗?关注..

电机不行 大家最好买4108型号

网友:
我的也一卡一卡的,后来把电机拆开,把转子用铁锉锉锉,好了,原来转子磨磁铁。

网友:
不会是传感器方向没摆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