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f22板机用天7控问题忘各位大神赐教

楼主(2013-06-21):
我是一个新手前段时间买了一套动力和控制想自己做个飞机炸炸看,飞机做完了,但是用遥控控制舵机后发现左右舵机转动角度不一致,自己咱就好久都不好用,今天无奈了,特注册个账号来此求教,上图 注意看上面的摇杆此时是在最左面了,下面屏幕上的黑色显示条,长度是这么长的,再来一图

这次是将摇杆推到最下面了,黑色的条趋势这么长的

这两张分别是将摇杆推到两个角落上,看12通道的黑色条,长度不一样啊,这样直接导致我飞机的两个转动角度不一样,

楼主:
自顶,求老鸟帮帮忙吧

网友A:
新人帮你顶一下,我也用天7可我的没有你那样子,我也不懂帮不了你

网友B:
应该是调行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调行程吧。。。

1监视器,2大小动作设置,3正反设置,4舵角设置,5辅助微调设置,6微调设置,7襟翼副翼混控,8襟翼微调,9副翼差动控制,10升降-襟翼控制,11油门曲线设置,12熄火设置,哪一个是啊,我没找到行程啊

网友C:
舵角设置看一下百分比,设置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人帮你顶一下,我也用天7可我的没有你那样子,我也不懂帮不了你

谢谢了

网友:
同时天7没碰到过 帮顶

网友D:
天地飞一直都是这样。没事,不要去看这个。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舵角设置看一下百分比,设置一下就好了

我看了那些百分比都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监视器,2大小动作设置,3正反设置,4舵角设置,5辅助微调设置,6微调设置,7襟翼副翼混控,8襟翼微调, ...

2动作大小     里面可以调节各个通道     里面有个POS 0或2的选项当你的2通道也就是固定翼的升降调节了以后可以通过右边的2档开关D/R控制
比如说我的  升降在POS0里是100%     POS2里调节到了35%   当我要大舵角时就把D/R那个开关推上去在0的位置     这时升降会非常灵敏不好飞
当把开关扳下来在2是屏幕会显示MIX 意思好像是开启混控   这时升降就是小舵角飞机就会很好控制

网友E:
不知道你飞机是怎么开的舵面,开没开副翼,还是三角翼混控,如果用三角翼混控在高级设置里,三角翼混控,里调百分比。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你飞机是怎么开的舵面,开没开副翼,还是三角翼混控,如果用三角翼混控在高级设置里,三角翼混控,里 ...

飞机就是这样子的,我想要一个舵机控制一侧的两个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地飞一直都是这样。没事,不要去看这个。飞吧

两面转动角度不一样,上升时肯定要发生偏移的吧,大神可能能解决,我这个小菜鸟估计一下子就懵了

网友C:
应该在三角翼混控内设置,你看看百分比是否一样,还有可能就是你装配得不一致,力臂长短了。少量的不一致其实没啥影响,飞时就是不断纠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在三角翼混控内设置,你看看百分比是否一样,还有可能就是你装配得不一致,力臂长短了。少量的不一致其 ...

你再看看我下面的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再看看我下面的图

这张图上就第一个比其他的都长,我突然产生了一种想法,会不会是遥控器摇杆部分的问题,

摇杆上下方向可活动的距离比左右方向可移动的距离要小啊

我如果在摇杆的底部粘上点东西,限制一下摇杆的移动范围,对操控有影响么,

网友F:
或者先查一下,控的面板上,四个微调按钮是否归零

网友:
如果你没有动过设置里的任何选项,那么首选确认你选的是固定翼,再确认面板上四个摇杆微调是否归零,然后你再按楼上各位的提示去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或者先查一下,控的面板上,四个微调按钮是否归零

都是零啊

网友:
其实,你应该是用舵机Y线连接的两个舵机,这样,不管你的控出什么状况,这两个舵机的转动方向和角度应当是完全一致的,与控的参数无关。还是先检查一下舵机吧。

网友:
升降舵混控里设置

网友G:
5和6归零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不就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5和6归零

哪个5和六,我的是三角翼混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就是这样子的,我想要一个舵机控制一侧的两个翼,

看了你的飞机,其实F22没必要开副翼的,你想用2个舵机来实现副翼和升降舵的话就得连动,也就是说一侧的舵机带动2条拉杆,一条拉杆连接副翼,一条拉杆连升降,用三角翼混控功能,舵面大小在三角翼混控里调百分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