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焊真是个技术活啊。

楼主(2013-06-21):
买了个电焊机,第一次焊,有不少问题。

用2.5的焊条焊40×40×2的方管,开始用80A的电流,结果一碰就烧个洞,最后把电流调到30几A才勉强可以。

明明看到缝隙被液体填满,但等冷下来一敲,还是有地方没焊上。

最后把焊出来的地方用角磨机打磨出来看,都是一坨一坨的,之间还夹杂的有焊渣。

郁闷。

网友A:
电焊确实是个技术活,不过熟能生巧,多练练就会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焊确实是个技术活,不过熟能生巧,多练练就会好了

请教应该怎么选择焊接电流大小?

感觉焊条熔化后的液体浸润性不强,是堆在焊件上的。

网友B:
你电流小了,只融化焊条,堆在表面,没有融化工件本身。选择适合的电流,2.5的焊条一般用80-110安的电流。烧穿是你手法不熟练,没关系,熟练了就好了。(工件的融化和焊条的融化之间有个比例关系,焊条和工件间隙大一些,工件融化快,间隙小,焊条融化快。我自己的体会,不一定准确)。现在的问题是手法不熟,心情激动手发抖,只有多练多想。。。。

网友B:
买了个什么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了个什么焊机?

威王。两用的

网友:
用大电流点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威王。两用的

应该没问题,看评价还不错。焊机的电源线够不够粗?外壳铁皮厚度怎么样?外壳喷漆的效果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没问题,看评价还不错。焊机的电源线够不够粗?外壳铁皮厚度怎么样?外壳喷漆的效果好不好?

电源线剥出来铜线应该有2—3mm粗。

铁皮应该有0.5mm的样子,喷漆还算均匀,标志清晰。

焊把线我还专门换成25平方的粗线。

网友:
这个只能是多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电流小了,只融化焊条,堆在表面,没有融化工件本身。选择适合的电流,2.5的焊条一般用80-110安的电流。烧 ...

好像是这样,电弧拉长了就很容易烧穿。

感觉引弧比较可能要么点上去没反应,要么一下子就粘上了。

网友C:
楼上,你看到的液体是焊渣的溶液,焊条的金属溶液是亮的,和焊渣溶液偏暗

网友:
兄弟!我都不好说了!现在5I上啥人都有!只有12楼的朋友说的有点沾边!手工电弧焊你要分清楚铁水和药渣溶液,不一定是电流小也不一定是电流大就能焊的好,焊薄壁管初学者可以电流大点2.5焊条75~90A,用快速点焊就可以焊好的。太薄的话就在焊缝放一根焊条直径2分之1粗的铁丝,焊条在铁丝上引弧,你试试看就知道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是这样,电弧拉长了就很容易烧穿。

感觉引弧比较可能要么点上去没反应,要么一下子就粘上了。

还有一点,你测一下电源电压是不是偏低。如果是直流焊机很受电源电压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你看到的液体是焊渣的溶液,焊条的金属溶液是亮的,和焊渣溶液偏暗

请教,焊渣熔液应该是覆盖在铁水上面的吧?

那应该怎么判断铁水是否覆盖了缝隙?

网友D:
2毫米厚的管材 要是有缝隙的话  需要点焊

网友:
对,2个厚点焊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2毫米厚的管材 要是有缝隙的话  需要点焊

求教,点焊怎么操作?

我发现引燃后维持很短的时间,然后拉断,再引燃,再维持很短时间,这样能够将比较大的孔洞,缝隙慢慢填满。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教,点焊怎么操作?

我发现引燃后维持很短的时间,然后拉断,再引燃,再维持很短时间,这样能够将 ...

点焊 就是起弧 停顿  然后提起

接着在上一个圆的边上 起弧 停顿  这样一个接一个的点焊

网友:
先用块厚点的铁板练习不下二三十支焊条,就会有所体会了。

网友:
快速点焊,对新手来说恐怕不是不起弧就是粘焊条。在根本不熟练的情况下,应该先练练控制电弧长度,也就是焊条和工件的距离,控制焊条移动速度。

网友:
典型的熟练工种而已...手要稳   要准   角度 电流什么的  也相当重要...我原来刚刚接触电焊时也一样..
到现在   烧平焊基本不用敲药皮了   焊缝冷却药品可以自动翘起来

网友:
现块铁板先练练,横着一条一条焊,这是练直,再竖着焊就在铁板上焊出田子格了,在把中间补焊上,要练到焊好了的铁板不变型不翘边,那平焊就差不多了,要焊到不翘边你也就够用了!!

网友:
多练多想会有所体会

网友:
楼主,这个我可以给你个提议,入手一只IGBT1322焊机,再从TB上入手一批J421 1MM特细焊条做下练习,输出电流调个20A就可以连焊,不会穿。

网友:
引用 网友D:
2毫米厚的管材 要是有缝隙的话  需要点焊

速度要快的话带弧跳焊。

网友E:
楼主,上班族论坛里,关于电焊的帖子是你发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上班族论坛里,关于电焊的帖子是你发的吧

是啊。

南北两朝都发了

网友:
我都焊了2包焊条了,还是不会焊

网友:
只会钢筋平立焊的路过,薄壁一焊就穿

网友:
怎么没人建议把焊条与工件之间的角度倾斜一些?这样发现要烧出窟窿时挑一下焊条,方便断弧.焊薄的材料只能靠多练.
23楼说的焊铁板,假如一直不翻个焊背面,神仙也做不到啊.红缩没法克服.

网友F:
点焊加运条技术。记得98年的时候有一批活,就是把1毫米厚的电线盒焊到线管上,首先在线管上引弧起焊,然后运条带到线盒上,主要观察铁水,带过去就断弧,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点焊加运条技术。记得98年的时候有一批活,就是把1毫米厚的电线盒焊到线管上,首先在线管上引弧起焊,然后运 ...

嗯,今天在补烧穿的洞,就是先在以前焊过,材料比较厚的地方焊,点一下就断开,让熔化的铁水流过去一点,然后再点一下,引导铁水向薄的那边走。洞太大的话,就把烧剩下的焊条头敲掉外皮放在洞上焊。

就这样补好了好几个洞。

网友:
不懂焊接,学习了

网友:
也想学习焊接

网友:
我焊接的套筒扳手T型的横两根对接J427焊条,本想507没找到,估计加渣带气孔,不过好歹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