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完电调(铂金40A)后,上电,在油门Hold模式下,电 ...
设置完电调(铂金40A)后,上电,在油门Hold模式下,电机为何不停地叫,求大家解释?

楼主(2013-06-21):
设置完电调(铂金40A)后,上电,在油门Hold模式下,
电机
为何不停地叫,求大家解释??

网友A:
油门通道未反向吧?电调进入设置模式了,呵呵

网友B:
1 3个线有虚焊
2 油门反向 进入设置模式
3 重新校准油门行程

楼主:
又设置了几遍油门行程就好了,谢谢大家!!明早试飞!看看铂金40A到底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