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 的蓝牙问题

楼主(2013-06-21):
通过电脑pid已经调的差不多,基本能飞,买了个蓝牙模块,能配对,android手机仍然无法连接,收发线也没接错啊,蓝牙的红灯一直闪
这个就是那个蓝牙,有人说设置主从机,如何连到电脑??求各位大神帮助解答

已解决

使用usb-ttl连接电脑,用串口调试工具修改波特率为115200,mwc 2.2好像只认这个,其他pin,名称自行修改

网友:
TX和RX线对调一下

网友:
你得买从机的让手机找她。
波特率也得设对。。mwc默认115200

网友A:
设置从机,RX TX接对,波特率设置正确,还有配对密码...这些搞好了就好了...

网友:
设计从机要进入AT模式...具体方法加你的Datasheet

网友:
连上后红灯是常亮的   你可以试下把tx rx对调一下

网友:
听说如果你是328P的板子~可能有点麻烦~~~串口只能用一个.....

网友:
這藍芽模組,跟ZYX塔羅陀螺儀賣的藍芽模組,一樣嗎?
是否可以共用?

网友B:
你是想这个蓝牙模块连接飞控,然后用电脑连接蓝牙从而实现无线调参是吧?楼上说的都不是,你得需要买一个蓝牙适配器,不贵大约10块左右,是USB口的,插到电脑上,(如果你的电脑本身带有蓝牙就不用了),然后安装蓝牙驱动,或者蓝牙软件,例如IVT6.4,现在可能出新版本了,然后连接成功后就会看到多出了两个串口,貌似一个是发,一个是收,这倆选一个连接,那个好使用哪个,就可以用GUI了。

网友:
嗯!~~对了!~关于你手机连不上还有以下两个可能~因为我也碰到过!到都很非主流!

1.有的安卓手机不兼容~~~极少数!
2.有时你刷进飞控里的代码又冲突之类的.(我2560的刷了一个别人改的代码~改得很乱.然后蓝牙就时得时不得~就算得也不正常,数据顿卡之类)

LZ你参考一下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想这个蓝牙模块连接飞控,然后用电脑连接蓝牙从而实现无线调参是吧?楼上说的都不是,你得需要买一 ...

不是的,直接用手机蓝牙调p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从机,RX TX接对,波特率设置正确,还有配对密码...这些搞好了就好了...

从机如何设置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机如何设置呢?

AT模式下,发送指令!

网友(2014-04-27):
你的是mega2560 1.0 吗

网友(2015-03-29):
楼主请问你的四轴能用手机控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