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25级练习机改造的 双翼机。。。。。。.............................。。..有炸鸡视

楼主(2013-06-21):
用25级小练习机改造的。两个主翼前后排列       试飞失败是因为电调故障,导致电机拉力只有500g。  后面换了电调,就有2000g拉力了

炸鸡视频,大家都爱看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TczNzU3NTg4==.html

网友:
控给力,飞机就算了

网友:
控是重点

网友:
串翼机,也不怕掉水里去

网友A:
舵面怎么控制的啊、三角翼模式 前后联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面怎么控制的啊、三角翼模式 前后联动?

四个翼面独立的。打副翼四个联动。 升降也是四个联动。

网友:
不错,尤其控是亮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四个翼面独立的。打副翼四个联动。 升降也是四个联动。

混控做到的?可以理解成前后两组都是三角翼混控、前后联动吗?

网友:
控才是亮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混控做到的?可以理解成前后两组都是三角翼混控、前后联动吗?

前机翼,打升降舵,舵面是向下的。后机翼是向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机翼,打升降舵,舵面是向下的。后机翼是向上的。

哦哦、略有明了、谢啦、是靠遥控混控吧、、

网友:
眼馋那控

网友:
把控打开再照,绝对是亮点

网友:
怪异  怪异

网友:
大家都在关注lz的控